[emWin] 测试emWin6.12二维码控件新增的WIFI登陆功能,很实用

楼主(2020-04-10):
之前的二维码API是简单的2D绘制,新的6.12版支持了二维码控件功能。

下面是是测试代码: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DIALOG.h"
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QRCODE_Handle qrhWin;

        GUI_Init();

        qrhWin =  QRCODE_CreateUser(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HBKWI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CF_SHOW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ID_QRCODE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www.armfly.com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QR_ECLEVEL_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

         QRCODE_SetWiFiText( qrhWi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armfly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RCODE_WIFI_WEP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12345678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生成的界面:

手机访问效果:

网友A:
emwin6跟emwin5差别大吗,往下兼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6跟emwin5差别大吗,往下兼容吗

兼容,只是功能更多了。

网友B:
最新支持ST的emwin 在那里下载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新支持ST的emwin 在那里下载呢?

STemWin还在5.44版本。

网友A(2020-07-30):
硬汉兄,emwin5.48 的qrcode api 可不可以做到上面效果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兄,emwin5.48 的qrcode api 可不可以做到上面效果呢,

可以的。没记错的话二维码功能5.36就有了的。

网友C:
6.12的单片机版本出来没,不知道在哪里下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6.12的单片机版本出来没,不知道在哪里下载。

6.12现在还没有单片机版。

网友D:
硬汉兄 单片机版本还没有出来,怎么移植进去呢
有什么方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兄 单片机版本还没有出来,怎么移植进去呢
有什么方法呢

等待近期发布,应该快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等待近期发布,应该快了

我刚在在SEGGER的官网看到最新的版本是V6.14。请问硬汉,单片机版本与常规的版本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刚在在SEGGER的官网看到最新的版本是V6.14。请问硬汉,单片机版本与常规的版本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?谢 ...

官方的那个是模拟器版的,是电脑端用的,还没法在板子端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