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,相互之间任意跳转

楼主(2020-04-10):
以V7开发板为例进行说明:

不仅仅是RTX5,其它RTOS都适用。

BOOT程序说明:

BOOT程序比较简单,直接下载即可,按下K1按键即可跳转(松手检测),跳转地址0x08100000。

BOOT程序运行的时候是LED2闪烁,而APP程序运行的时候是LED4闪烁,可以简单区分状态。

APP程序说明:

按下K2按键(松手检测),从APP跳回到BOOT。

APP应用程序,下载的时候设置这里的起始地址和大小:

而对于APP程序,特别注意设置这两个地方,我们当前是把程序放在了0x08100000地址,中断向量表也放在这个位置。

楼主:
整理完毕。

网友:
https://gitee.com/spunky_973/rt-fota  这有一个基于RTT的BOOT,看样子现在基于RTOS做boot慢慢流行起来了。

网友:
这个BOOT是用户自己实现的了,上次是ST出厂BOOT,齐全了啊

网友A:
硬汉哥,这两个bin文件可以合到一起下载吗,第一次要是每次都下载两次有点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这两个bin文件可以合到一起下载吗,第一次要是每次都下载两次有点麻烦

hex文件合并批处理文件,用于合并app,iap比较省事,多少个都没关系,可以指定地址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420&fromuid=58

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,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,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166&fromuid=58

网友:
牛啊, 这速度!

网友:
刚试了, 可以正常跳转
太感谢了!!

网友B(2020-06-09):
赞。有UCOSII+V6板子的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赞。有UCOSII+V6板子的更好。

还别说,还真有一个,不过是III。

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的案例,相互之间任意跳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60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别说,还真有一个,不过是III。

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的案例, ...

哇塞。赞一个。

网友C:
我按照上面的BOOT :RTX5 BOOT.rar (2.67MB)例程做了一个V7的app程序。
1:APP :RTX5 APP.rar (2.67MB)例程里面没有加入stm32-v7.sct,我的程序面需要stm32-v7.sct,无法跳转成功。
2:解决办法:需要把stm32-v7.sc 文件里面的
LR_IROM1 0x08100000 0x0020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IROM1 0x08100000 0x0020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.ANY (+RO)
  }

这样对吗? 请教硬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按照上面的BOOT :RTX5 BOOT.rar (2.67MB)例程做了一个V7的app程序。
1:APP :RTX5 APP.rar (2.67MB)例程 ...

如果加入了sct,配置要以sct为准,设置option已经不起作用了。

网友(2020-07-16):
谢谢硬汉又学到了一点知识

网友D(2020-09-02):
这个boot怎么烧录APP的? 直接把bin文件发送到串口,SPI之类的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boot怎么烧录APP的? 直接把bin文件发送到串口,SPI之类的??

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,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,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166&fromuid=58

网友E:
硬汉老师,stm32开启读保护后是不是就不可以用系统bootloader了?要用ID加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老师,stm32开启读保护后是不是就不可以用系统bootloader了?要用ID加密吗?

这里有读保护说明

STM32H7内部Flash的读保护说明(Level0默认,Level1连接保护,Level2设备和自举保护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660&fromuid=58

网友(2021-06-17):
        请教个问题

网友A(2021-09-20):
H7TOOL的app地址为何是下载到0x08000000不是boot的跳转地址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TOOL的app地址为何是下载到0x08000000不是boot的跳转地址呢

不是,APP是下载到0x0802 0000地址的。

网友:
bank swap 功能更好用,不怕升级失败的问题

网友F(2022-02-18):
硬汉 跳转threadx的有吗  现在threadx的生成都是AC6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 跳转threadx的有吗  现在threadx的生成都是AC6

ThreadX的还没做,这几天我做个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ThreadX的还没做,这几天我做个。

能不能顺便待机的也加入一下做个测试  我加入待机好像死活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能不能顺便待机的也加入一下做个测试  我加入待机好像死活不行

好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能不能顺便待机的也加入一下做个测试  我加入待机好像死活不行

自我解答一波, IAP(AC5/AC6)跳APP(带threadx)其实本身没有问题,我之前死活不行还是自己的锅,加入了待机和WWDG,WWDG在我的应用中设置要久一点不然refresh不成功。跟待机没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自我解答一波, IAP(AC5/AC6)跳APP(带threadx)其实本身没有问题,我之前死活不行还是自己的锅,加入 ...

谢谢告知最终问题。

网友G(2022-03-31):
硬汉哥,从app跳转到Boot后,硬件外设会复位吗?还是说boot需要重新配置外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哥,从app跳转到Boot后,硬件外设会复位吗?还是说boot需要重新配置外设?

app往boot跳转,直接软件复位更简单。

网友H:
我使用的是stm32F207vet  512flash  256RAM
定义 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ro_init));
报错:WGS21070\WGS21070.axf: Error: L6971E: cjson.o(.data)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h main.o(.ARM.__AT_0x20000000) type ZI in er RW_IRAM1.
把0x20000000改为 0x20001000以下才可以
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1000), zero_init));
这里的zero_init  是什么意思啊  看到并没有初始化全部内存
static void JumpToApp(void)
{
#if 0
    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        /*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 AppAddr = app_flash_addr_A; /* STM32H7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*/

        if( (*(__IO uint32_t*)AppAddr) <0x20000000 ||  (*(__IO uint32_t*)AppAddr) > (0x20000000 + 0x20000) )  //地址不在在RAM范围之内 直接返回运行boot
                return ;

        g_JumpInit = 0xAA223344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,首地址是MSP,地址+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AppAddr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AppAddr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();

        /* 跳转成功的话,不会执行到这里,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#else
        uint32_t i=0;
    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        /*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= app_flash_addr_A; /* STM32H7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*/

        /* 关闭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set_FAULTMASK(1);// 开启所有中端  DISABLE_INT();

        /* 关闭滴答定时器,复位到默认值 */
    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    /*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 */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set_FAULTMASK(0);// 开启所有中端ENABLE_INT(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,首地址是MSP,地址+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Addr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Addr);

        /* 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();

        /* 跳转成功的话,不会执行到这里,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
#endif
}

这个跳转函数,单纯上电跳转app,下面的方法失败 进入硬件错误中断,怀疑boot和app内存没隔离的原因  上面的方法成功,没搞明白区别,请教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使用的是stm32F207vet  512flash  256RAM
定义 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 ...

1、Error: L6971E是定义冲突了。
2、不存在隔离开,隔离不开的问题,说明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。
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。

网友I(2022-06-07):
请问这个srec_cat.exe计算crc值利用的是什么参数模型,我用hal库此算crc得到值对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请问这个srec_cat.exe计算crc值利用的是什么参数模型,我用hal库此算crc得到值对不上

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(bin也支持),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379&fromuid=58

网友J:
硬汉兄:请教一下,这个BOOT和APP跳转的例程是否适用于国产的M4核MCU?经对比发现国产的M4核的MCU所提供的库没有类似于SYSTEM_STM32H7XX.C文件可设置中断向量表偏移,中断向量表偏移可否在APP的main函数里进行设置?SCB->VTOR =XXXXXXXX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硬汉兄:请教一下,这个BOOT和APP跳转的例程是否适用于国产的M4核MCU?经对比发现国产的M4核的MCU所提供的 ...

可以的。

网友K(2024-05-20):
此贴里的例子需要CubeMX才能运行。。我目前安装了最新的CubeMX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识别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此贴里的例子需要CubeMX才能运行。。我目前安装了最新的CubeMX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识别了。

这个得用指定版本才行。

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,必须使用MDK5.30和HAL库软件包2.7.0编译(2023-05-15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9213

网友L:
我跳转 到 0x90000000   这里设置多少啊

网友:
我发现用这个例子修改成跳转 0x90000000 后就不能正常显示RTX的信息了,而且报FIFO 访问有问题

网友(2024-07-18):
真牛逼,卡了半天的问题,直接就解决了。666

网友M(2025-01-10):
两个问题问下硬汉哥:
1.IROM1的Size如何设置?
2.APP只修改Target的地址,FLash Download那里未设置,仍然按照0x0800 0000默认,为何App也能下载到指定位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我跳转 到 0x90000000   这里设置多少啊

可以试试开QSPI Flash的最高Cache性能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两个问题问下硬汉哥:
1.IROM1的Size如何设置?
2.APP只修改Target的地址,FLash Download那里未设置,仍 ...

1、BOOT的IROM,占用几个整扇区,就多少。剩余的扇区给APP
2、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