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cubeMX里面很多感叹号警告是常态吗?

楼主(2020-04-10):
我建立了项目,配置了管脚和外设,几乎所有配置过的功能都有这个感叹号?!! 但是看说明,只是管脚复用提示而已。。。。
这是常态吗?

网友:
正常的,应该是部分引脚已经被其他功能配置。所以不能实现所有的功能。比如同步串口需要clk,该引脚被配成GPIO了故无法使用但异步串口不需要。

网友:
是正常的,有感叹号就提示这个外设有部分功能是用不了的,因为所需要用到的部分引脚被其他外设占用了,如果是红色×号,则说明这个外设完全不能用,所需要使用的引脚完全被其他外设占用了

网友:
感叹号提示你外设部分功能可用,那些BaseTim内部的就不会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