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graph控件绘制曲线

楼主(2020-04-10):
现在用graph控件绘制8条曲线,每条曲线满屏720个点,每次全部重新绘制大概要花0.5s,感觉还是慢,而且我只需要每6个像素画一个点,2D画曲线会不会好一些?

网友:
2D好很多。

楼主:
请教硬汉兄,现在改成2D图画曲线,试过了在桌面窗口画2D曲线速度从0.5s提到0.1s。现在迁移到 单独的一个窗口上 如图一,这个窗口事先创建好隐藏起来,附着在桌面窗口上;直接在曲线窗口的wm_paint上画2d曲线,主函数每一秒发一个wm_paint消息给这个曲线窗口,结果 切换到曲线界面时变得很卡,曲线倒没有实时更新,只在切换到此界面时才会变化。这个思路有问题不?

红色部分为Text控件,网格和曲线区域就是重绘的地方

红色部分为Text控件,网格和曲线区域就是重绘的地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硬汉兄,现在改成2D图画曲线,试过了在桌面窗口画2D曲线速度从0.5s提到0.1s。现在迁移到 单独的一个 ...

这种的可以参考我二代示波器的案例,我的就是桌面窗口绘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可以参考我二代示波器的案例,我的就是桌面窗口绘制的。

有看过,我的网格就是参考你的,好像基于桌面不好管理吧,比如我数据显示有条形图、表格、曲线,我之前都是单独一个窗口,需要的时候显示出来,桌面的话是隐藏不了的吧,还有就是桌面窗口的2D图与窗口的wm_paint绘制效果应该一样的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看过,我的网格就是参考你的,好像基于桌面不好管理吧,比如我数据显示有条形图、表格、曲线,我之前都 ...

好管理,我的还支持游标测量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