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emwin的mutipage如何取消边框

楼主(2020-04-10):
在用mutipage过程中,发现multipage的tab部分会有小于实际边框的线,如下图
所示,请教如何能去除这个?谢谢

楼主:
如上图,背景的区域是要小于tab的区域的,导致显示效果很差,把tab移到顶部也是一模一样的现象

楼主:
如上图,背景的区域是要小于tab的区域的,把tab移到顶部也是一样的现象,即使不设置背景色,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区域大小有差异

网友:
这个要通过修改皮肤色来设置:

楼主:
收到信息,我设置F的颜色为背景颜色应该要美观一些,谢谢

楼主:
仔细看文档,修改这几个参数都是只能改颜色,不能解决背景的区域是要小于tab的区域的问题,效果还是比较差,继续探索其他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