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LL库串口+ringbuff无限拓展驱动

楼主(2020-04-10):
这个驱动跟硬汉的fifo是差不多的,我现在写的这个可以是基于ringbuff,并且可以无限拓展uart,适合一切有串口中断的单片机,目前在msp432、cc2540、st cpu都有使用。好东西就要分享一下,有中断就能用,不要跟我扯什么dma,idle哈,玩32别太魔怔。

ringbuff.c

ringbuff.h

uart.c

网友A:
可以,在那都可以看到你{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在那都可以看到你{

网友B:
能不能介绍一下ringbuff的优势? 在哪种应用中比较合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介绍一下ringbuff的优势? 在哪种应用中比较合适?

频繁读写操作比较实用,避免普通fifo读的时候要索引要向前移位

网友:
简单看一下,不是很明白,感觉像是弄了一个镜像,溢出的时候交给镜像存储

网友(2020-05-11):
标准库可以用不了

网友:
原来你也在!!

网友:
avr 系列的单片机 适用这个 环形缓冲区 接收基本搞好了,现在就差 发送了哟

网友:
可能是我不能完全理解,感觉跟硬汉的没区别,就是多了一个xxx_mirror来检测读写指针相同时缓冲是空还是满

网友(2021-05-31):
楼主这个ringbuff挺好的,git上有吗?之前用过,现在用翻了好久才找到

网友C:
这个和RTT里的ringbuffer是很类似的的,但是又一种场景无法使用,就是串口每次接收的数据都是不定长度的,没法使用,这个必须每次都push和pop固定长度的数据才好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和RTT里的ringbuffer是很类似的的,但是又一种场景无法使用,就是串口每次接收的数据都是不定长度的, ...

不需要定长的,接收中断中将数据存入ringbuff  大循环里面取出ringbuff数据进行解析

网友C:
不定长的话,取的时候,你怎么知道该取多少长度的字节?如何来分包。比如我第一次push 20个字节,第二次push了28个字节,ringbuffer里有了48个字节,属于两包数据,在取的时候怎么知道我第一包的长度是20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定长的话,取的时候,你怎么知道该取多少长度的字节?如何来分包。比如我第一次push 20个字节,第二次pus ...

我的这个满足你的需求,同时支持帧数据和流数据,帧数据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。https://gitee.com/wei513723/ring_fifo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的这个满足你的需求,同时支持帧数据和流数据,帧数据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。https://gitee.com/wei51372 ...

这个可以做一个peek功能的吗,就是取数据的时候,读指针不移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可以做一个peek功能的吗,就是取数据的时候,读指针不移动

peek功能很简单,你只需要把那个读fifo接口的head指针移动那行代码删除就行了,对于我来说没啥用,所以就没加,我喜欢少量简洁的接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