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关于时间片调度和抢占式调度

楼主(2020-04-10):
在一个工程中,时间片调度怎么用于抢占式多任务中,希望不吝赐教,感谢

网友A:
RTX使能了时间片轮转调度,但是实际各个任务的优先级不同,各个任务按照什么原则来切换呢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01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X使能了时间片轮转调度,但是实际各个任务的优先级不同,各个任务按照什么原则来切换呢?
http://www.ar ...

硬汉哥,
“在小型的嵌入式 RTOS 中,最常用的的时间片调度算法就是 Round-robin 调度算法。这种调度算法可以用于抢占式或者合作式的多任务中”这是教程中的一段话,我还是不太明白时间片调度算法怎么用于抢占式调度中,能不能举个例子?

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哥,感谢!

网友:
时间片轮转可用于多个要持续运行的低优先级的任务,如果还有比它优先级低的,就得有Yield或Pending

LINK:https://www.keil.com/pack/doc/CM ... tml#systemConfig_r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