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OS全家桶组件] 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的案例,相互之间任意跳转

楼主(2020-04-11):
以V7开发板为例进行说明:

BOOT程序说明:

BOOT程序比较简单,直接下载即可,按下K1按键即可跳转(松手检测),跳转地址0x08100000。

BOOT程序运行的时候是LED2闪烁,而APP程序运行的时候是LED4闪烁,可以简单区分状态。

APP程序说明:

按下K2按键(松手检测),从APP跳回到BOOT。

APP应用程序,下载的时候设置这里的起始地址和大小:

而对于APP程序,特别注意设置这两个地方,我们当前是把程序放在了0x08100000地址,中断向量表也放在这个位置。

楼主:
hex文件合并批处理文件,用于合并app,iap比较省事,多少个都没关系,可以指定地址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420&fromuid=58

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,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,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166&fromuid=58

网友A:
老哥 哈哈 真的是要啥来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哥 哈哈 真的是要啥来啥

昨天做了RTX5的,今天再来了个uCOS-III的。

网友(2020-06-11):
无语了。只能说谢谢老师。

网友:
MARK!最近案子正需要

网友B(2020-11-04):
引用 楼主:
昨天做了RTX5的,今天再来了个uCOS-III的。

V6  RT4有配套 IAP的例子吗?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6  RT4有配套 IAP的例子吗? 谢谢

方法一样的,下载个V6的RTX例子,然后跳转即可。

修改前看下这个章节,里面有跳转前标准的写法(适用于RTOS和裸机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255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方法一样的,下载个V6的RTX例子,然后跳转即可。

修改前看下这个章节,里面有跳转前标准的写法(适用 ...

谢谢。看了下,串口 和 USB DFU,必须要有相应的电脑上位机配合操作,过程有点复杂。  最好的方法是 USB HOST实现 U盘 IAP,并且带有GUI界面 。  之前看您的教程,已经移植成功  <基于RL_USB+RL_FLASHFS的外挂U盘解决方案>  ,  如果以此为基础,该是什么样的思路?  GUI界面用emwin还适合不,代码量会变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。看了下,串口 和 USB DFU,必须要有相应的电脑上位机配合操作,过程有点复杂。  最好的方法是 USB  ...

参考这个将内部Flash的读写操作整进去即可。

F407的接U盘用的IAP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621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