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uchGFX] TouchGFX组件参数引用问题

楼主(2020-04-11):
想请教一下可以不可以在外部C函数中引用组件的参数配置函数 ,比如隐藏/显示组件,移动组件。这些必须在GUI下操作么? 电阻屏触屏校准 如果在GUI下写有比较多的参数要传递,但是在电阻屏校准函数里只要引用组件的显示隐藏参数就可以了 没有思路呀 求助大家 。

网友:
就是C调用C++,需要获取C++对象里数据的意思吧。自己封装一个可供C访问的函数,在这个函数里按自己需要重新组织提取下GUI对应的参数,然后返回获取就好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