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进度条自定义皮肤

楼主(2020-04-11):
想把垂直进度条改成电池电量显示,如图一效果,黄色矩形表示电量大小   代码如下,测试结果就是黄色矩形只能显示到一半,搞不懂?请教大家,这个思路有问题不?
WM_HWIN progbar_battery_level;

网友A:
手动2D绘制个就行,简单省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动2D绘制个就行,简单省事。

窗口里wm_pain消息绘制,然后用wm_invalidwindow刷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动2D绘制个就行,简单省事。

上面代码不能展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面代码不能展开?

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