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OS]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, 在 这个系统里面 ,如何才能够把 embOS 的 pendSV 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 15 ?

楼主(2020-04-11):
有个问题想请教下, 在 这个系统里面 ,如何才能够把 embOS 的 pendSV 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 15 ?

现在 pendSV  的中断优先级为 0, 貌似是太高了,

网友A:
设置优先级分组为4,然后调用函数HAL_NVIC_SetPriority(PendSV_IRQn, 15, 0);

抢占优先级为15,子优先级为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优先级分组为4,然后调用函数HAL_NVIC_SetPriority(PendSV_IRQn, 15, 0);

抢占优先级为15,子优先级 ...

惭愧惭愧呀,一时吧这个给忘记了, 多谢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