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ecureCRT] 发现一个强大工具,完全可以替代secureCRT。

楼主(2020-04-12):
无意间发现一个工具,功能很强大,支持的比较多,使用非常方便,更加方便和炫酷。如果厌倦了secureCRT,可以换着试试。关键是免费下载使用。
https://mobaxterm.mobatek.net/
贴几张炫图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晚上准备试试。

网友A:
https://c-t.work/s/2655a9980b174f   取件码jqxv8b,包含moba需要的插件,没有插件很不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c-t.work/s/2655a9980b174f   取件码jqxv8b,包含moba需要的插件,没有插件很不爽的

哈哈,感谢感谢。

网友:
不需要提取码。。。。哈哈哈谢谢

网友B:
测了下,貌似中文显示不正常。

网友:
确实强大,好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了下,貌似中文显示不正常。

我还没有测试汉字显示。楼上有个兄弟发的中文版的,可以测试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还没有测试汉字显示。楼上有个兄弟发的中文版的,可以测试下。

串口打印显示的中文不正常,看着不是乱码,是没有识别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口打印显示的中文不正常,看着不是乱码,是没有识别出来。

有图吗?可否贴个图出来看看。我准备下午空了测试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图吗?可否贴个图出来看看。我准备下午空了测试下。

那些小方块里面的都是汉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些小方块里面的都是汉字

可以设置编码的,默认是utf8

网友:
串口默认只有z-modem,嵌入式常用y-modem,有点蛋疼,别的都挺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设置编码的,默认是utf8

设置了,GBK不正常。

网友C:
硬汉哥,可以显示中文的
设置下这儿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可以显示中文的

设置下这儿就好了

原来如此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一直用这个工具代替putty

网友:
用了很久了~

网友D:
似乎不仅仅是串口收发通讯?  能介绍一下主要优点吗? 你最后一个图片是说明啥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似乎不仅仅是串口收发通讯?  能介绍一下主要优点吗? 你最后一个图片是说明啥子

主要跟网络相关的调试,常用的telnet,ssh都在里面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可以显示中文的

设置下这儿就好了

没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在哪

网友:
每次都要设置一次GBK ,只要关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似乎不仅仅是串口收发通讯?  能介绍一下主要优点吗? 你最后一个图片是说明啥子

这种的不适合发送,主要是作为串口终端用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没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在哪

用的不太顺手,我也没有找到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用的不太顺手,我也没有找到。。。

打开串口后,右键点击窗口,倒数第几个有个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打开串口后,右键点击窗口,倒数第几个有个设置

果然,首次用,右击弹出的选项不是这个,选择第1个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没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在哪

可以了,打开那个串口界面后,在那个界面里面右击鼠标,选择第1个就看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了,打开那个串口界面后,在那个界面里面右击鼠标,选择第1个就看到了

感谢万能的网友,感谢硬汉

网友G:
如果不频繁切换com口,串口命令行感觉最好用的是tera term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如果不频繁切换com口,串口命令行感觉最好用的是tera term

谢谢,晚上试试这个软件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如果不频繁切换com口,串口命令行感觉最好用的是tera term

请问这个软件怎么使用串口发送数据,没有输入框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请问这个软件怎么使用串口发送数据,没有输入框啊

这就是串口终端软件与串口助手的区别。

不过这个软件支持各种方式的文件传输,Ymodem,Zmodem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就是串口终端软件与串口助手的区别。

不过这个软件支持各种方式的文件传输,Ymodem,Zmodem等。

ok ,明白了,之前一直没用过中断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就是串口终端软件与串口助手的区别。

不过这个软件支持各种方式的文件传输,Ymodem,Zmodem等。

配置好保存一次,下次打开就可以了。带时间戳长时间记录log文件十分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