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使用Embedded Studio调试时,光标只指在汇编文件,不指在C文件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0-04-12):
使用Embedded Studio调试时,光标只指在汇编文件,不指在C文件怎么解决?而且在C文件里打的断点都是一个红色圆圈带个问号,在汇编里打断点就是正常的,如图所示,有没有谁知道怎么解决?  已解决,需要设置Debugging Level

楼主:
已解决,需要设置Debugging Level,设置为level3,光标就可以就指在C文件,否则只能在汇编里调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需要设置Debugging Level,设置为level3,光标就可以就指在C文件,否则只能在汇编里调试

没有这个说法啊,我level0,都可以c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需要设置Debugging Level,设置为level3,光标就可以就指在C文件,否则只能在汇编里调试

我发的那个截图里面,这个是分汇编里面调试和C里面调试的,你在C调试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发的那个截图里面,这个是分汇编里面调试和C里面调试的,你在C调试即可。

经过多次试验,得出结论:当Debugging Level设置为None时,如下图所示,是无法在C里面调试的,而设置为Level1、Level2、Lever3时,则可以在C里面调试,建设调试时设置为Level3,使用时请注意。

无法在C里面调试的情况是,C文件没有黄色的运行光标指示,只有汇编里有,无论在C文件的哪一行打断点,都是带“?”的圆圈,说明这个断点时无效的,在汇编里打的断点时实心的圆圈,则是有效的,如下图所示:
可以在C里面调试的情况是,C文件有黄色的运行光标指示,汇编里也有,并且是联动的,在C文件的行号前面有个小小的箭头,说明这里是可以打断点的,并且打的断点是实心圆圈,说明是有效的,而在其他行打断点就是带“?”的圆圈,说明是无效的,如下图所示:
使用调试时,请多加注意

楼主:
Embedded Studio V4.52a版本还是很好用的了,Embedded Studio 的选项非常之多,有空把所有的设置选项都整理出来,送给有需要的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多次试验,得出结论:当Debugging Level设置为None时,如下图所示,是无法在C里面调试的,而设置为Le ...

还真是。

网友(2021-08-10):
在embedded studio 5.5环境下, 设置成 level 3后,可以在C文件中设置断点,但是调试的时候进入函数时还是只在汇编文件中执行,C文件没有跳转到该函数里,这个是什么问题?怎样解决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mbedded Studio V4.52a版本还是很好用的了,Embedded Studio 的选项非常之多,有空把所有的设置选项都整理 ...

坐等

网友:
是点击的C文件的调试按钮,但是和点击汇编的调试按钮是一样的,都是光标在汇编文件里面移动

网友:
ES导入KEIL MDK工程,不能查看外设寄存器,怎样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