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可以任意缩小字体大小的emWin字体生成小工具

楼主(2020-04-12):
部分功能参照了
做了一个emWin字体生成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7428&fromuid=18397
这个帖子,感谢大神指路。

主界面

生成字库界面

实际显示效果如图。

下载链接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pRm71ZTsWAa6kZjXz37tPg
提取码:4rmy

把源码也分享给大家,如果有QT5.12的话可以在我这个工程上根据项目需要修改。

网友:
这个字库生成软件貌似 生成的 字库不是等宽的 ???

比如我设置为 高度32 , 宽度32

生成的数据字节数 貌似 有些怪怪的, 正常来说, 如果是 32*32/8 = 128 字节才对呀, 可你这个软件生成的字节数

对不上 ??

楼主:
我用雅黑字体测试的时候每个字符占的宽度是不一样,我采用的是将字符打印到一个标签上,读点的颜色取模的,做了自适应处理,适合紧凑型显示,如果想要做等宽可以换种字体试试,有时间了,我在加一个选项。谢谢提出宝贵意见。

楼主:
这个工具主要是想生成字符的字模代码少,减少单片机程序空间,能显示更多的字符,至于对齐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处理。

网友A(2020-06-08):
字模高度 与 自模宽度 改怎么设置,没搞明白?比如我现在用的宋体16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字模高度 与 自模宽度 改怎么设置,没搞明白?比如我现在用的宋体16号

这个软件取模很灵活,先设置好字体,适当的大一两号和要生成字体的高度宽度。先生成一下,如果生成的字模有偏移或者过大,不能完整的显示想要的字符,可以设置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偏移,以及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放大倍数,你多试试就知道这个功能了。

网友(2020-08-30):
刚好使用emwin,需要调大字体,万分感谢楼主

网友B(2024-12-30):
这个不错哦,最近整emwin项目,要是能自动补齐等宽就更好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错哦,最近整emwin项目,要是能自动补齐等宽就更好了,

有QT源码 可以自己下载下来 根据需要自己更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