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OS] embOS 的消息邮箱发送,接收失败,是怎么个情况 ?

楼主(2020-04-12):
embOS  的消息邮箱发送,接收失败,是怎么个情况 ?

发送貌似可以发送成功(查看返回值), 接收也是返回成功(也是查看返回值),
但是接收的内容为空 ???

初始化:
osMessageQueueId_t xQueue ;
xQueue = osMessageQueueNew (16, sizeof(uint32_t), NULL);

网友A:
embOS添加的CMSIS-RTOS能用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bOS添加的CMSIS-RTOS能用了?

embOS 使用的也是 rtos v2 封装层,是 embOS 提供的,v2封装层外形函数名称保持与其他类型的 v2 封装层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bOS添加的CMSIS-RTOS能用了?

embOS 貌似没有看到有 事件标志组 ,是不是不支持啊 ? 还是使用时间标志来代替 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embOS 貌似没有看到有 事件标志组 ,是不是不支持啊 ? 还是使用时间标志来代替 ??

embOS我记得有事件标志组的,你调用的那个函数测试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bOS我记得有事件标志组的,你调用的那个函数测试的。

        /* 创建事件标志组 */
        xCreatedEventGroup = osEventFlagsNew(NULL)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/* 创建事件标志组 */
        xCreatedEventGroup = osEventFlagsNew(NULL);

有的,SEGGER里面的事件标志是这个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的,SEGGER里面的事件标志是这个:

貌似事件标志组 没有找到,我按照官方提供的历程,测试了一下这个事件标志,貌似可以作为 事件标志组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的,SEGGER里面的事件标志是这个:

另外发现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,就是使用

embOS 提供的V2 封装层来创建 queue,event 貌似不行

需要使用 embOS 的原型函数来创建就可以了,

拿事件 来说
OS_EVENT        HW_Event;

1.
  OS_EVENT_Create(&HW_Event);
  OS_EVENT_Reset(&HW_Event);     这个方法创建的 事件可以正常使用

使用 v2 封装层 osEventFlagsNew 不行

2.  事件等待 使用 v2 封装层的可以, 使用原型函数貌似不怎么好用

3.
事件设置函数 OS_EVENT_SetMask(xEventGroupMusic, MusicTaskReserved_4);  // embOS   这个原型函数,可以正常使用

osEventFlagsSet (xEventGroupMusic, MusicTaskReserved_4);   //v2 封装层不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另外发现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,就是使用

embOS 提供的V2 封装层来创建 queue,event 貌似不行

看来SEGGER提供的这个封装层不够完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SEGGER提供的这个封装层不够完善。

看来 embOS 系统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牛逼呀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来 embOS 系统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牛逼呀,

是他们官方不重视CMSIS-RTOS封装层,uCOS官网也没有做这个。

网友B:
embos可以从中断里面给任务发邮件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mbos可以从中断里面给任务发邮件啦?

现在看介绍貌似是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