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老生常谈的问题,为什么显示屏显示的圆圈不够圆

楼主(2020-04-13):
早年的问题记录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899

问题现象:

使用模拟器测试:
运行代码如下: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int i;
    GUI_Init();
    for (i = 0; i < 120; i += 20)
    {
        GUI_DrawCircle(LCD_GetXSize()/2, LCD_GetYSize()/2, i);
    }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}

}

模拟器显示效果如下:

STM32-V5开发板使用7寸屏: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int i;
    GUI_Init();
    for (i = 0; i < 240; i += 20)
    {
        GUI_DrawCircle(LCD_GetXSize()/2, LCD_GetYSize()/2, i);
    }
    GUI_DrawRect(400-220, 240 - 220, 400+220, 240+220);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}

}

从那个方框来看完全没有问题的,是个圆形,如果觉得不够圆你可以采用椭圆函数GUI_DrawEllipse()调试,直到你觉得比较圆了为止。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显示屏的像素点不是方形造成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显示屏的像素点不是方形造成的吧?

对,显示屏像素比不是1: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