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请教SPI HAL库如何设置DMA双缓冲呢?

楼主(2020-04-13):
现在想通过SPI接收数据,因为量大,打算采用DMA双缓冲,该怎么设置呢?有做个类似的么 H7?

网友A:
V7的ADC双缓冲中DMA的配置参考下即可,比较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7的ADC双缓冲中DMA的配置参考下即可,比较简单

谢谢硬汉~~~~正在看

楼主:
使用DMA的半传输完成中断和传输完成中断实现数据的双缓冲更新,这个也是一个办法,它还有M0,M0可以切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