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__HAL_TIM_CLEAR_FLAG(&htim2, TIM_FLAG_UPDATE)无法清除中断标志?

楼主(2020-04-14):
在中断函数中,使用__HAL_TIM_CLEAR_FLAG(&htim2, TIM_FLAG_UPDATE); 无法清除中断标志,导致不断重复进入中断。

但是,使用TIM2->SR = (uint16_t)~TIM_FLAG_UPDATE; 就可以正常清除中断标志,一切恢复正常!

百思不得其解。。。。痛苦中。。。

楼主:
我发现问题了。
我的tim2初始化时,选择的是LL库,那么htime2这个结构体变量就没有初始化。那么htim2.Instance就是默认0,而不是TIM2. 所以造成了这个bug。。。。

网友A:
HAL和LL二合一这种,外设初始化,还是HAL方便,是真的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AL和LL二合一这种,外设初始化,还是HAL方便,是真的方便。

HAL的结构体有些复杂,它为了兼顾各种不同的定时器,结构体的成员变量太多了。。。光是赋值就好多行。。所以,简单实用定时器更新中断的时候就习惯按照以前的标准库方式。
主要是LL和HAL混用的时候,有点晕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AL的结构体有些复杂,它为了兼顾各种不同的定时器,结构体的成员变量太多了。。。光是赋值就好多行。。 ...

熟悉了之后很方便,逐渐顺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