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关于在RTX5中使用SVC中断

楼主(2020-04-14):
在RTX5工程中使用的SVC中断一直不能正常运行,大家有没有模板,想参考一下,谢谢了!

下面是官方的说明:
  • Add the SVC User Table file svc_user.c to your project folder and include it into your project. This file is available as a user code template.
  • Write a function implementation. Example:uint32_t svc_atomic_inc32 (uint32_t *mem) {
      // A protected function to increment a counter.
      uint32_t val;

      __disable_irq();
      val  = *mem;
      (*mem) = val + 1U;
      __enable_irq();

      return (val);
    }

  • Add the function to the SVC function table in the svc_user.c module:void * const osRtxUserSVC[1+USER_SVC_COUNT] = {
      (void *)USER_SVC_COUNT,
      (void *)svc_atomic_inc32,
    };

  • Increment the number of user SVC functions:#define USER_SVC_COUNT  1       // Number of user SVC functions

  • Declare a function wrapper to be called by the user to execute the SVC call.
    Code Example (Arm Compiler 6)
   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atomic_inc32 (uint32_t *mem) {
      register uint32_t val;

      __ASM volatile (
        "svc 1" : "=l" (val) : "l" (mem) : "cc", "memory"
      );
      return (val);
    }

    Code Example (Arm Compiler 5 using __svc(x) attribute)
    uint32_t atomic_inc32 (uint32_t *mem) __svc(1);

网友A:
楼主位的确定是可以的,直接复制粘贴即可,昨天你不是看了么,你没有实际测试下?

RTX5中自定义使用SVC中断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581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位的确定是可以的,直接复制粘贴即可,昨天你不是看了么,你没有实际测试下?

RTX5中自定义使用SVC ...

这是我测试用svc_user.c中的程序,一直进不到中断里边去
#include "cmsis_os2.h"
#include "Measure.h"
#include "led.h"

extern osEventFlagsId_t Measureflag_id;
extern osStatus_t status1,statys2;

extern void LED_thread(void *argument);

void svc_TIM3_Int_Init(u16 arr,u16 psc)
{
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 ENABLE); //时钟使能

        //定时器TIM3初始化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arr; //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psc; //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 //设置时钟分割:TDTS = Tck_tim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//TIM向上计数模式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//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
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3,TIM_IT_Update,ENABLE ); //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,允许更新中断

        //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TIM3_IRQn;  //TIM3中断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  //先占优先级0级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3;  //从优先级3级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//IRQ通道被使能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//初始化NVIC寄存器
        TIM_Cmd(TIM3, ENABLE);  //使能TIMx
}
#define USER_SVC_COUNT  1       // Number of user SVC functions

extern void * const osRtxUserSVC[1+USER_SVC_COUNT];
       void * const osRtxUserSVC[1+USER_SVC_COUNT] = {
  (void *)USER_SVC_COUNT,
        (void *)svc_TIM3_Int_Init,
//(void *)user_function1,
// ...
};

void TIM3_Int_Init(u16 arr,u16 psc) __svc(1);
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 (TIM_GetITStatus(TIM3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)  //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3, TIM_IT_Update  );  //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status1 = osEventFlagsSet (Measureflag_id,0x01);
        osThreadNew(LED_thread,NULL,NULL);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测试用svc_user.c中的程序,一直进不到中断里边去
#include "cmsis_os2.h"
#include "Measure.h" ...

你楼主位代码缺东西,没有关联起来。

atomic_inc32和svc_atomic_inc3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楼主位代码缺东西,没有关联起来。

atomic_inc32和svc_atomic_inc32

硬汉哥,我都是根据官方教程来写的,不太清楚怎么关联起来,麻烦解释一下,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都是根据官方教程来写的,不太清楚怎么关联起来,麻烦解释一下,感谢

分享RTX5的自定义SVC软中断两种实现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3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