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外部flash是否可以又运行代码又存储数据

楼主(2020-04-14):
如题,采用STM32H750+外部FLASH的框架,项目需要存储一些数据方便上电时候使用。旧项目103是可以存储在MCU的FLASH里.103擦除MCU flash是2KB为一页,而STM32H750是128KB一页.

这样就没法擦擦H750的FLASH,那外部FLASH是否可以又运行代码,又可以存储数据?

网友:
如果是外部Flash运行程序的话,一旦设置为XIP后,就不能做写操作了。需要你做个简单程序跳转出去,然后修改,再跳转回来。

有点繁琐,不如SPI接口再加SPI Flash。

楼主:
硬件已经确定,无法再增加spi flash

网友A:
根据我用NXP的RT1061经验,如果芯片支持XIP才能支持外部flash运行程序,但是如果要保存数据到外部flash,这段操作flash的代码必须要跑在片内才行,要么用片内flash要么用片内ram,操作flash结束再跳到片外运行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我用NXP的RT1061经验,如果芯片支持XIP才能支持外部flash运行程序,但是如果要保存数据到外部flash,这 ...

这样感觉不好操作,我们要存语言设置而已。

网友:
数据量大不大,不大的话是不是可以用rtc的备份寄存器存储?

网友:
数据量大不大,如果就几个字节的话,是否可以考虑存储在Rtc的备份寄存器中?

网友B:
数据量大不大?如果只有几个字节的话,是不是可以考虑存储在RTC的备份寄存器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据量大不大?如果只有几个字节的话,是不是可以考虑存储在RTC的备份寄存器中?

两个字节

网友B:
嗯。那应该可以啊。RTC的backup寄存器一般有十几二十这样的寄存器。看看能不能利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。那应该可以啊。RTC的backup寄存器一般有十几二十这样的寄存器。看看能不能利用。

我们没有使用RTC,没有电池供电

网友:
H750不是有内部Flash吗,你可以存到内部Flash啊

网友C:
H750不是有内部Flash吗,你可以使用内部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750不是有内部Flash吗,你可以使用内部的啊

内部flash只有一个扇区 128KB,你要先擦除再写,擦除bootloader就没有了,

网友D:
用RTC 备份寄存器把,掉电不丢失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RTC 备份寄存器把,掉电不丢失的

我们没有纽扣电池供电,掉电数据就丢失了,我还专门测试了一下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