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分享个修正版RL-TCPnet V7.X和LwIP的LAN8720驱动,符合CMSIS-Driver驱动规范,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(V1.0)

楼主(2020-04-14):
在CMSIS-Driver提供的原始驱动基础上之加了复位功能,这个复位功能非常重要,否则运行阶段8720容易通信异常。

【非常重要的帖子,必读】
CMSIS-Driver驱动各种以太网PHY芯片,读取ID前建议加上软件复位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709

这个驱动是在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上使用的。

/*
* Copyright (c) 2013-2018 Arm Limited. All rights reserved.
*
*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Apache-2.0
*
*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, Version 2.0 (the License); you may
*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.
*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
*
* www.apache.org/licenses/LICENSE-2.0
*
*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, software
*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, WITHOUT
*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,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.
*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
*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.
*
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
* $Date:        25. May 2018
* $Revision:    V6.2
*
* Driver:       Driver_ETH_PHYn (default: Driver_ETH_PHY0)
* Project:      Ethernet Physical Layer Transceiver (PHY)
*               Driver for LAN8720
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settings in the middleware component
* to connect to this driver.
*
*   Configuration Set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
*   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
*   Connect to hardware via Driver_ETH_PHY# = n (default: 0)
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
/* History:
*  Version 6.2
*    Updated for ARM compiler 6
*  Version 6.1
*    Added driver flow control flags
*  Version 6.00
*    Based on API V2.00
*  Version 5.01
*    Based on API V1.10 (namespace prefix ARM_ added)
*  Version 5.00
*    Initial release
*/

#include "PHY_LAN8720.h"

#define ARM_ETH_PHY_DRV_VERSION ARM_DRIVER_VERSION_MAJOR_MINOR(6,2) /* driver version */

#ifndef ETH_PHY_NUM
#define ETH_PHY_NUM     0        /* Default driver number */
#endif

#ifndef ETH_PHY_ADDR
#define ETH_PHY_ADDR    0x00     /* Default device address */
#endif

/* Driver Version */
static const ARM_DRIVER_VERSION DriverVersion = {
  ARM_ETH_PHY_API_VERSION,
  ARM_ETH_PHY_DRV_VERSION
};

/* Ethernet PHY control structure */
static PHY_CTRL PHY = { NULL, NULL, 0, 0, 0 };

/**
  \fn          ARM_DRIVER_VERSION GetVersion (void)
  \brief       Get driver version.
  \return      \ref ARM_DRIVER_VERSION
*/
static ARM_DRIVER_VERSION GetVersion (void) {
  return DriverVersion;
}

/**
  \fn          int32_t Initialize (ARM_ETH_PHY_Read_t  fn_rea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ETH_PHY_Write_t fn_write)
  \brief       Initialize Ethernet PHY Device.
  \param[in]   fn_read   Pointer to \ref ARM_ETH_MAC_PHY_Read
  \param[in]   fn_write  Pointer to \ref ARM_ETH_MAC_PHY_Write
  \return      \ref execution_status
*/
static int32_t Initialize (ARM_ETH_PHY_Read_t fn_read, ARM_ETH_PHY_Write_t fn_write) {

  if ((fn_read == NULL) || (fn_write == NULL)) {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PARAMETER; }

  if ((PHY.flags & PHY_INIT) == 0U) {
    /* Register PHY read/write functions. */
    PHY.reg_rd = fn_read;
    PHY.reg_wr = fn_write;

    PHY.bmcr   = 0U;
    PHY.flags  = PHY_INIT;
  }

  return ARM_DRIVER_OK;
}

/**
  \fn          int32_t Uninitialize (void)
  \brief       De-initialize Ethernet PHY Device.
  \return      \ref execution_status
*/
static int32_t Uninitialize (void) {

  PHY.reg_rd = NULL;
  PHY.reg_wr = NULL;
  PHY.bmcr   = 0U;
  PHY.flags  = 0U;

  return ARM_DRIVER_OK;
}

/**
  \fn          int32_t PowerControl (ARM_POWER_STATE state)
  \brief       Control Ethernet PHY Device Power.
  \param[in]   state  Power state
  \return      \ref execution_status
*/
static int32_t PowerControl (ARM_POWER_STATE state) {
  uint16_t val;

  switch ((int32_t)state) {
    case ARM_POWER_OFF:
      if ((PHY.flags & PHY_INIT) == 0U) {
        /* Initialize must provide register access function pointers */
  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;
      }

      PHY.flags &= ~PHY_POWER;
      PHY.bmcr   =  BMCR_POWER_DOWN;

      return (PHY.reg_wr(ETH_PHY_ADDR, REG_BMCR, PHY.bmcr));

    case ARM_POWER_FULL:
      if ((PHY.flags & PHY_INIT) == 0U) {
  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;
      }
      if (PHY.flags & PHY_POWER) {
        return ARM_DRIVER_OK;
      }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out;

                PHY.reg_wr(ETH_PHY_ADDR, REG_BMCR, BMCR_RESET);
                for (tout = 0; tout < 0x10000; tout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Y.reg_rd(ETH_PHY_ADDR, REG_BMCR, &v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(val & 0x80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
      /* Check Device Identification. */
      PHY.reg_rd(ETH_PHY_ADDR, REG_PHYIDR1, &val);

      if (val != PHY_ID1) {
        /* Invalid PHY ID */
  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;
      }

      PHY.reg_rd(ETH_PHY_ADDR, REG_PHYIDR2, &val);

      if ((val & 0xFFF0) != PHY_ID2) {
        /* Invalid PHY ID */
  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;
      }

      PHY.bmcr = 0U;

      if (PHY.reg_wr(ETH_PHY_ADDR, REG_BMCR, PHY.bmcr) != ARM_DRIVER_OK) {
  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;
      }

      PHY.flags |=  PHY_POWER;

      return ARM_DRIVER_OK;

    case ARM_POWER_LOW:
    default:
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;
  }
}

/**
  \fn          int32_t SetInterface (uint32_t interface)
  \brief       Set Ethernet Media Interface.
  \param[in]   interface  Media Interface type
  \return      \ref execution_status
*/
static int32_t SetInterface (uint32_t interface) {

  if ((PHY.flags & PHY_POWER) == 0U) { return ARM_DRIVER_ERROR; }

  switch (interface) {
    case ARM_ETH_INTERFACE_RMII:
      break;
    case ARM_ETH_INTERFACE_MII:
    default:
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;
  }
  return(0);
}

/**
  \fn          int32_t SetMode (uint32_t mode)
  \brief       Set Ethernet PHY Device Operation mode.
  \param[in]   mode  Operation Mode
  \return      \ref execution_status
*/
static int32_t SetMode (uint32_t mode) {
  uint16_t val;

  if ((PHY.flags & PHY_POWER) == 0U) { return ARM_DRIVER_ERROR; }

  val = PHY.bmcr & BMCR_POWER_DOWN;

  switch (mode & ARM_ETH_PHY_SPEED_Msk) {
    case ARM_ETH_PHY_SPEED_10M:
      break;
    case ARM_ETH_PHY_SPEED_100M:
      val |=  BMCR_SPEED_SEL;
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;
  }

  switch (mode & ARM_ETH_PHY_DUPLEX_Msk) {
    case ARM_ETH_PHY_DUPLEX_HALF:
      break;
    case ARM_ETH_PHY_DUPLEX_FULL:
      val |=  BMCR_DUPLEX;
      break;
  }

  if (mode & ARM_ETH_PHY_AUTO_NEGOTIATE) {
    val |= BMCR_ANEG_EN;
  }

  if (mode & ARM_ETH_PHY_LOOPBACK) {
    val |= BMCR_LOOPBACK;
  }

  if (mode & ARM_ETH_PHY_ISOLATE) {
    val |= BMCR_ISOLATE;
  }

  PHY.bmcr = val;

  return (PHY.reg_wr(ETH_PHY_ADDR, REG_BMCR, PHY.bmcr));
}

/**
  \fn          ARM_ETH_LINK_STATE GetLinkState (void)
  \brief       Get Ethernet PHY Device Link state.
  \return      current link status \ref ARM_ETH_LINK_STATE
*/
static ARM_ETH_LINK_STATE GetLinkState (void) {
  ARM_ETH_LINK_STATE state;
  uint16_t           val = 0U;

  if (PHY.flags & PHY_POWER) {
    PHY.reg_rd(ETH_PHY_ADDR, REG_BMSR, &val);
  }
  state = (val & BMSR_LINK_STAT) ? ARM_ETH_LINK_UP : ARM_ETH_LINK_DOWN;

  return (state);
}

/**
  \fn          ARM_ETH_LINK_INFO GetLinkInfo (void)
  \brief       Get Ethernet PHY Device Link information.
  \return      current link parameters \ref ARM_ETH_LINK_INFO
*/
static ARM_ETH_LINK_INFO GetLinkInfo (void) {
  ARM_ETH_LINK_INFO info;
  uint16_t          val = 0U;

  if (PHY.flags & PHY_POWER) {
    PHY.reg_rd(ETH_PHY_ADDR, REG_PSCSR, &val);
  }

  info.speed  = (val & PSCSR_SPEED)  ? ARM_ETH_SPEED_10M   : ARM_ETH_SPEED_100M;
  info.duplex = (val & PSCSR_DUPLEX) ? ARM_ETH_DUPLEX_FULL : ARM_ETH_DUPLEX_HALF;

  return (info);
}

/* PHY Driver Control Block */
extern
ARM_DRIVER_ETH_PHY ARM_Driver_ETH_PHY_(ETH_PHY_NUM);
ARM_DRIVER_ETH_PHY ARM_Driver_ETH_PHY_(ETH_PHY_NUM) = {
  GetVersion,
  Initialize,
  Uninitialize,
  PowerControl,
  SetInterface,
  SetMode,
  GetLinkState,
  GetLinkInfo
};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A:
等有空了,也罢我的 LAN8742 驱动更新一下看看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有空了,也罢我的 LAN8742 驱动更新一下看看哟

8742一样的,加上复位更靠谱。

网友A:
貌似下载的 RL-TCPnet v1.10 版本的工程,使用 keil 打不开呀 ??
H7-TOOL_STM32H7_App-master 这个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下载的 RL-TCPnet v1.10 版本的工程,使用 keil 打不开呀 ??
H7-TOOL_STM32H7_App-master 这个文 ...

路径不要有中文,防止MDK无法识别。

网友B(2020-06-08):
STM32F407板子如何添加这个驱动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M32F407板子如何添加这个驱动啊

这个里面的V5板子就是F407,V6是F429,V7是H743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3&fromuid=58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里面的V5板子就是F407,V6是F429,V7是H743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 ...

一定是要上RTX5 的吗用HAL库的吗?这个驱动根据你之前的RL-TCP教程,库函数版的能不能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定是要上RTX5 的吗用HAL库的吗?这个驱动根据你之前的RL-TCP教程,库函数版的能不能修改

也可以的,那个是老版RL-TCPnet,老版的话,自己实现吧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也可以的,那个是老版RL-TCPnet,老版的话,自己实现吧。

老版本的驱动在ETH_STM32F4XX.C里面,不知道如何修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版本的驱动在ETH_STM32F4XX.C里面,不知道如何修改啊

尝试修改下,实在搞不定就算了。
这个问题就聊这么多吧,结帖。

网友C(2020-11-12):
#define ETH_PHY_ADDR    0x00     /* Default device address */ 这里最新版的驱动是0x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#define ETH_PHY_ADDR    0x00     /* Default device address */ 这里最新版的驱动是0x01

这个地方要根据自己板子的情况做修改。。。

网友D(2021-05-28):
硬汉大哥,有没有V5或者V6开发板RTX版本的RL-TCPnet例程(LAN8720或者DP83848之类的PHY),因为给出的例程是DM9161的PHY,想尝试移植到其他PHY平台上,比如LAN8720,但是不知道具体步骤。我这边用上面的LAN8720驱动替换后,不知道还需要改些什么,debug卡死在netInitialize()。希望能给出具体PHY移植步骤,或其他PHY例程我自己对比下尝试修改。谢谢啦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大哥,有没有V5或者V6开发板RTX版本的RL-TCPnet例程(LAN8720或者DP83848之类的PHY),因为给出的例程 ...

这个教程的移植章节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3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教程的移植章节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 ...

好的,谢谢!先学习下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教程的移植章节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 ...

硬汉大哥,我这边用您这个LAN8720文件参照工程移植的程序,在PowerControl这里读取出来的ID是0xFFFF,一直返回不支持器件,串口出来的是:

请问是有什么地方还需要修改吗?我检查了下硬件,PHY_ADDR这一部分配置是OK的啊。谢谢回复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大哥,我这边用您这个LAN8720文件参照工程移植的程序,在PowerControl这里读取出来的ID是0xFFFF, ...

转到你这个帖子里面交流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7102

网友F(2021-08-31):
硬汉哥,event recoder如何去掉rtx的信息只看eth的呢,还有我遇到个现象。network显示linkup,但是无法收发数,ping也ping不通,可能是什么原因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,event recoder如何去掉rtx的信息只看eth的呢,还有我遇到个现象。network显示linkup,但是无法收发 ...

可以在RTX的配置向导里面EVR相关的对钩都取消掉
可以考虑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启动网络试试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可以在RTX的配置向导里面EVR相关的对钩都取消掉
可以考虑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启动网络试试

找到问题,是mpu配置那,按照v7例子配的话,就是有发没收,把这段不使能之后就是几秒钟后不能收也不能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在RTX的配置向导里面EVR相关的对钩都取消掉
可以考虑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启动网络试试

这个收发指的是rl-tcpnet在keil里面看的,单看中断能收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找到问题,是mpu配置那,按照v7例子配的话,就是有发没收,把这段不使能之后就是几秒钟后不能收也不能发

以太网描述符的的RAM空间配置下MPU就行。

网友G(2022-05-13):
请问 这两个文件 ,不管是lwip还是 rl-tcpnet 都通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问 这两个文件 ,不管是lwip还是 rl-tcpnet 都通用吗?

是这样的。

网友G:
昨天试过了 ,在 PHY_LAN8720.c的  powerControl()里面软复位无效
还是要硬复位才有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昨天试过了 ,在 PHY_LAN8720.c的  powerControl()里面软复位无效
还是要硬复位才有效

我们TOOL就是用的这个驱动8720,很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