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使用FMC接口驱动AD7606的DMA方式研究(2020-04-14)

楼主(2020-04-14):
FMC的并行接线方式:

这里实现FMC DMA方式的关键就是BUSY引脚去触发DMA控制,如果是单纯的DMA正常模式,实现比较简单,接收到INT引脚的就绪状态,使用FMC DMA将8路数据全部读取出来即可。

如果是循环转换模式,就需要PWM一直开启着,来一路BUSY信号,触发DMA读取一次8路数据。

针对这个问题,就可以使用DMAMUX的事件触发方式来实现,可以选择的主要是:
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
HAL_DMAMUX2_REQ_GEN_EXTI0
HAL_DMAMUX2_REQ_GEN_EXTI2

这种的就略有点麻烦,如果用户使用的INT引脚不是EXTI0或者EXTI2,使用起来就不太方便。

网友A:
这两天正好也在看这方面的东西。需要的是FMC同时接两片多路高速ADC,每路ADC有8位数据线, 每个数据需要8次传输才能完成,速率要达到15M。
也只能通过中断触发来采集数据。之前看到说H7中断控制GPIO的速率在10几MHz,会不会影响FMC采集速率?
本来还想挂一片SDRAM在FMC上来缓存ADC数据,但是又担心FMC接口处理不过来。

请问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这块哪里有介绍?如果要使用DMA传输,是否就只能接在中断号是EXTI0或者EXTI2的引脚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天正好也在看这方面的东西。需要的是FMC同时接两片多路高速ADC,每路ADC有8位数据线, 每个数据需要8次 ...

那个GPIO速度是纯GPIO的,要给GPIO配置上外设复用才可以达到高性能。

STM32H7的FMC做纯软件IO输出控制可以输出40MHz方波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282&fromuid=5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个GPIO速度是纯GPIO的,要给GPIO配置上外设复用才可以达到高性能。

STM32H7的FMC做纯软件IO输出控制 ...

看到一篇应用笔记,采用Input capture来响应,是否比外部中断+FMC+DMA的传输来的更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到一篇应用笔记,采用Input capture来响应,是否比外部中断+FMC+DMA的传输来的更好?

STM32H7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可以实现12MHz方波的双边沿捕获,单边沿可以做到24MHz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283&fromuid=58

网友A:
收到,谢谢了。 那还是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比中断快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收到,谢谢了。 那还是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比中断快一些。

主要是因为有DMA。

中断也可以使用DMA,借助DMAMUX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