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使用SPI接口驱动AD7606,如果DMA采用正常模式没问题,循环模式略有难度(教程和案例已经发布)

楼主(2020-04-14):
2020-08-04 补充
教程已经发布,第77章。

【安富莱】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以我们的SPI隔离型AD7606为例进行说明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1249

SPI方式接线使用到的引脚:
GPIO_PWM  : 专门用于启动ADC转换。
GPIO_INT    : 用于接收7606转换完成的就绪状态。
SPI_SCK      : SPI时钟
SPI_MISO   :读取输入
SPI_CS        : 片选

这里实现SPI DMA方式的关键就是GPIO_INT去触发DMA控制,如果是单纯的DMA正常模式,实现比较简单,接收到INT引脚的就绪状态,使用SPI DMA将8路数据全部读取出来即可。

如果是循环转换模式,就需要PWM一直开启着,来一路INT信号,触发DMA读取一次8路数据。

针对这个问题,就可以使用DMAMUX的事件触发方式来实现,可以选择的主要是:
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
HAL_DMAMUX2_REQ_GEN_EXTI0
HAL_DMAMUX2_REQ_GEN_EXTI2

这种的就略有点麻烦,如果用户使用的INT引脚不是EXTI0或者EXTI2,使用起来就不太方便。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终于开始搞了,那我就不研究了,坐享其成

网友A(2020-08-05):
请教一下楼主,因为最近也早搞类似的东西,请问有这个的代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楼主,因为最近也早搞类似的东西,请问有这个的代码吗?

教程和例子已经发布,第77章。

【安富莱】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网友B:
请教一下硬汉老大,我看到您在测试SPI DMA的时候都是使用了SRAM1 SRAM2 SRAM3等小块RAM,而且都没有开启cache。不使用TCM很好理解,因为DMA1 DMA2无法访问。为什么不使用AXI SRAM呢?我测试在AXI SRAM区域的时候会出现 SPI RX DMA接收到的数据都为00,cache为W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硬汉老大,我看到您在测试SPI DMA的时候都是使用了SRAM1 SRAM2 SRAM3等小块RAM,而且都没有开启cac ...

这个没有技术上的原因,小块的DMA空间,我现在基本都会使用小块的SRAM配套。

关闭这部分RAM空间的Cache主要是方便大家移植排查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有技术上的原因,小块的DMA空间,我现在基本都会使用小块的SRAM配套。

关闭这部分RAM空间的Cach ...

多谢硬汉老大的回复.我这边测试SPI RX DMA总线有回复数据,也在读之前刷了cache,但是数据就是0,AXI RAM设置的是W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谢硬汉老大的回复.我这边测试SPI RX DMA总线有回复数据,也在读之前刷了cache,但是数据就是0,AXI RAM ...

你的意思是你当前的这个测试用小块的RAM可以,AXI SRAM不行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是你当前的这个测试用小块的RAM可以,AXI SRAM不行?

参考您的可以是实现,我自己弄的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您的可以是实现,我自己弄的不行。

好的,

网友C(2020-11-17):
硬汉大佬,V7版本的AD7606使用SPI驱动好像没有例程是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大佬,V7版本的AD7606使用SPI驱动好像没有例程是吗

V7的SPI接口方式接7606后面有时间了做,最近其它工作排满了。

网友D(2021-02-20):
老大 没有看到SPI接口的7606的例子,好像是FMC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老大 没有看到SPI接口的7606的例子,好像是FMC的

V5和V6的标准库网盘有SPI方式的,HAL方式的SPI还没有顾上整,后面有时间了吧

网友:
最近用了AD7689  没有busy信号 想通过SPI+DMA方式搞一下 不过目前还没有成功

网友E:
请教硬汉,V7上通过SPI以外部触发DMA模式来读取AD7606模块有做出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教硬汉,V7上通过SPI以外部触发DMA模式来读取AD7606模块有做出没?

暂不做了。

网友E:
请教硬汉,V7使用SPI以外部触发DMA来读取AD7606模块有完成没?理解你的意思是:
1、用PWM生产方波信号去周期启动AD7606做转换;
2、利用AD7606转换完成信号做为DMAMUX的同步信号GPIO_INT(比如PB0)来启动DMA,从SPI读取;

有2点疑惑:
1、这个PB0(GPIO_EXTI0)是做为外部触发源呢还是同步触发源?
2、DMA采样循环模式读取AD7606,每次8个通道的采样值都会覆盖旧值吧,有没可能让它按8次*8通道的循环缓冲存放呢?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教硬汉,V7使用SPI以外部触发DMA来读取AD7606模块有完成没?理解你的意思是:
1、用PWM生产方波信号去周 ...

等我后面有精力制作了,并且方案是可行的,再跟你分享,现在的讨论还不具有可行性,所以意义不大

网友F(2021-04-24):
掌柜您好,想请教下h750vbt6,qfp100封装能不能用fmc读取ad7606,这个ic的fmc,地址数据强制服用,最大24bit.   把地址建立时间调小是不是可以当场不复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掌柜您好,想请教下h750vbt6,qfp100封装能不能用fmc读取ad7606,这个ic的fmc,地址数据强制服用,最大24bi ...

不需要专用的FMC_Ax地址线,使用NE片选就够了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不需要专用的FMC_Ax地址线,使用NE片选就够了。

100引脚的H750没有单独的FMC_Ax,地址和数据引脚复用成FMC_AD[0:15]。
我把7606的CS和RD并联在一起,使用FMC_NOE作为片选,这样是不是更为合适,因为mcu在FMC_AD[0:15]输出地址时,片选并不起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00引脚的H750没有单独的FMC_Ax,地址和数据引脚复用成FMC_AD[0:15]。
我把7606的CS和RD并联在一起,使 ...

有,从A16开始到A23,不过用不到FMC_Ax地址线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等我后面有精力制作了,并且方案是可行的,再跟你分享,现在的讨论还不具有可行性,所以意义不大

SPI方案还没有出吧 硬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PI方案还没有出吧 硬汉?

V5和V6的标准库有SPI AD7606例子,论坛置顶帖相应网盘可以下载。

网友E(2021-06-19):
硬汉,请教:
参考你的方案,用H743的SPI1接口AD7606模块,以AD7606_BUSY做为DMA1(Stream0/Stream1)的启动事件event,每个event激活8次DMA操作(对应8个通道),从示波器来看,cs/clk/miso信号都是对的,但是有2点问题:
1、开始时event只启动接收DMA(spi dma rx),cs/clk没有波形输出;后来在使能了发送DMA(spi dma tx)后,cs/clk才有波形,而且单独使能发送DMA,也会有波形,不知什么道理?
2、虽然示波器上看起来各个波形、信号都正确,但是,DMA RX接收数据缓冲区没有丝毫变化,好像没接收一样,不知这可能同什么有关系?

谢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,请教:
参考你的方案,用H743的SPI1接口AD7606模块,以AD7606_BUSY做为DMA1(Stream0/Stream1)的启 ...

这个我后面给大家做个Demo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后面给大家做个Demo分享。

期待!!!

网友(2021-09-14):
引用 网友B:
参考您的可以是实现,我自己弄的不行。

你好,我这边也遇到了你帖子中提到的问题。
使用的是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当做 DMA 的缓存区,局部变量是在 0x24000000 开始的那块 RAM 里,也就是 AXI SRAM。
同样的出现了 DMA 传输成功,SPI 外设的 RXDR 寄存器数据也对,就是 缓存区的数据都是 0,并且传输之前不是 0,传输之后才变成的 0。说明传输还是起了作用的,只是数据不对。

我想问下你这个问题后面解决了吗?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G(2023-04-07)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后面给大家做个Demo分享。

硬汉老大,有分享Demo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老大,有分享Demo吗

后续没有再研究了。

网友H(2023-06-14):
引用 楼主:
后续没有再研究了。

您好,请教个问题,看7606的时序似乎应该是在spi sclk的下降沿采样数据,为啥我们V5的demo程序中却是在上升沿采样数据?谢谢

网友I(2024-05-16):
硬汉大哥,请教一下,参考您发布的例程,用STM32F407的SPI读取ad7606数据,为什么读的数据没变化?应该从哪快着手分析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您好,请教个问题,看7606的时序似乎应该是在spi sclk的下降沿采样数据,为啥我们V5的demo程序中却是在上 ...

转换就绪后,都可以正常读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汉大哥,请教一下,参考您发布的例程,用STM32F407的SPI读取ad7606数据,为什么读的数据没变化?应该从哪 ...

注意AD7606模组是5V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