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关闭时间片调度后,如果程序依然有同优先级任务的问题

楼主(2020-04-14):
对于FreeRTOS来说毫无规律性。这两个同优先级任务所处于的等级位置,调度前还是后启动等等,会有各种各样的执行情况

不像uCOS-III那么明确,对于III来说,如果没有开启时间片,同优先级会议类似合作式调度方式执行

网友:
ucos 毕竟上过火星

网友A:
具体可能得看代码。文档里是这么说的:
Any number of tasks can share the same priority. If configUSE_TIME_SLICING is not defined, or if configUSE_TIME_SLICING is set to 1, then Ready state tasks of equal priority will share the available processing time using a time sliced round robin scheduling scheme.

网友B:
我猜测,同优先级任务的执行顺序应该是和创建的顺序一致的。
另外,如果切换时间是1ms的话,有可能是每个任务轮流执行1ms,也可能是一个任务执行完了,下个任务再执行。 可以观察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可能得看代码。文档里是这么说的:

看代码了,逻辑关系不好捋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测,同优先级任务的执行顺序应该是和创建的顺序一致的。
另外,如果切换时间是1ms的话,有可能是每个 ...

其实没关系,实际测试还挺乱的,什么结果都有。

网友(2020-05-20)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测,同优先级任务的执行顺序应该是和创建的顺序一致的。
另外,如果切换时间是1ms的话,有可能是每个 ...

FreeRTOS同优先级的任务就是轮流执行,每个任务执行一个时间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