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RL-TCPnet移植求助

楼主(2020-04-15):
求助硬汉哥。
最近在基于stm32f407移植RL-TCPnet,参考的是硬汉哥V6-1053的例程。
我采用的操作系统是rt-thread,参考例子做完网络协议栈时基,以及实践框架,
    while(RT_TRUE){
        if (rt_event_recv(&event, (EVENT_FLAG3 | EVENT_FLAG5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EVENT_FLAG_OR | RT_EVENT_FLAG_CLEA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WAITING_FOREVER, &e) == RT_E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 while (main_TcpNet() == __TRUE);
            main_TcpNet();
            // rt_kprintf("hello world\r\n");
        }
    }

发现在调用main_TcpNet 后,就移植死在这个线程里。移植步骤完全参考例子,请问还有哪里要注意的吗?

网友A:
有个接口函数,你根据需要修改了没,要修改成基于rtt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接口函数,你根据需要修改了没,要修改成基于rtt的。

对应net_lib.c里的信号量,我已改成rtt的接口。
硬件没有问题,因为跑rtt自带的lwip或bsd socket都正常。驱动层我是这样封装的

void send_frame (OS_FRAME *frame)
{
    HAL_StatusTypeDef state;

   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*DmaTxDesc;
    rt_uint8_t *buffer = (rt_uint8_t *)(EthHandle.TxDesc->Buffer1Addr);
    rt_uint32_t framelength = 0;
    rt_uint32_t bufferoffset = 0;
    rt_uint32_t byteslefttocopy = 0;
    rt_uint32_t payloadoffset = 0;

    DmaTxDesc = EthHandle.TxDesc;
    bufferoffset = 0;

    while((DmaTxDesc->Status & ETH_DMATXDESC_OWN) == 0);
    LOG_D("%s\r\n",__func__);
    /* copy frame from pbufs to driver buffers */
    for (;;)
    {
        /* Get bytes in current lwIP buffer */
        byteslefttocopy = frame->length;
        payloadoffset = 0;

        /* Check if the length of data to copy is bigger than Tx buffer size*/
        while ((byteslefttocopy + bufferoffset) > ETH_TX_BUF_SIZ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Copy data to Tx buffer*/
            memcpy((uint8_t *)((uint8_t *)buffer + bufferoffset), (uint8_t *)((uint8_t *)frame->data + payloadoffset), (ETH_TX_BUF_SIZE - bufferoffset));

            /* Point to next descriptor */
            DmaTxDesc = (ETH_DMADescTypeDef *)(DmaTxDesc->Buffer2NextDescAddr);

            /* Check if the buffer is available */
            if ((DmaTxDesc->Status & ETH_DMATXDESC_OWN) != (uint32_t)RES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OG_E("dma tx desc buffer is not valid");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or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buffer = (uint8_t *)(DmaTxDesc->Buffer1Addr);

            byteslefttocopy = byteslefttocopy - (ETH_TX_BUF_SIZE - bufferoffset);
            payloadoffset = payloadoffset + (ETH_TX_BUF_SIZE - bufferoffset);
            framelength = framelength + (ETH_TX_BUF_SIZE - bufferoffset);
            bufferoffset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/* Copy the remaining bytes */
        memcpy((uint8_t *)((uint8_t *)buffer + bufferoffset), (uint8_t *)((uint8_t *)frame->data + payloadoffset), byteslefttocopy);
        bufferoffset = bufferoffset + byteslefttocopy;
        framelength = framelength + byteslefttocopy;
        break;
    }

#ifdef ETH_TX_DUMP
    dump_hex(buffer, p->tot_len);
#endif

    /* Prepare transmit descriptors to give to DMA */
    /* TODO Optimize data send speed*/
    LOG_D("transmit frame lenth :%d", framelength);

    /* wait for unlocked */
    while (EthHandle.Lock == HAL_LOCKED);

    state = HAL_ETH_TransmitFrame(&EthHandle, framelength);
    if (state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LOG_E("eth transmit frame faild: %d", state);
    }

    rt_event_send(&event, EVENT_FLAG5);

error:

    /* When Transmit Underflow flag is set, clear it and issue a Transmit Poll Demand to resume transmission */
    if ((EthHandle.Instance->DMASR & ETH_DMASR_TUS) != (uint32_t)RESET)
    {
        /* Clear TUS ETHERNET DMA flag */
        EthHandle.Instance->DMASR = ETH_DMASR_TUS;

        /* Resume DMA transmission*/
        EthHandle.Instance->DMATPDR = 0;
    }

}

void HAL_ETH_RxCpltCallback(ETH_HandleTypeDef *heth)
{
#ifdef RT_USING_LWIP

    rt_err_t result;
    result = eth_device_ready(&(stm32_eth_device.parent));
    if (result != RT_EOK)
        LOG_I("RxCpltCallback err = %d", result);
#endif
#ifdef RT_USING_RL_TCPnet
    OS_FRAME *frame;
    while(ETH_GetRxPktSize(heth->RxDesc))
    {
        HAL_StatusTypeDef state;
        uint16_t len = 0;
        uint8_t *buffer;
       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*dmarxdesc;
        uint32_t bufferoffset = 0;
        uint32_t payloadoffset = 0;
        uint32_t byteslefttocopy = 0;
        uint32_t i = 0;

        /* Get received frame */
        state = HAL_ETH_GetReceivedFrame_IT(&EthHandle);
        if (state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OG_D("receive frame faild"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Obtain the size of the packet and put it into the "len" variable. */
        len = EthHandle.RxFrameInfos.length;
        buffer = (uint8_t *)EthHandle.RxFrameInfos.buffer;

        LOG_D("receive frame len : %d", len);

        if (len >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We allocate a pbuf chain of pbufs from the Lwip buffer pool */
            frame = alloc_mem (len | 0x80000000);
        }

    #ifdef ETH_RX_DUMP
        dump_hex(buffer, p->tot_len);
    #endif

        if (frame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marxdesc = EthHandle.RxFrameInfos.FSRxDesc;
            bufferoffset = 0;
            for (;;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yteslefttocopy = frame->length;
                payloadoffset = 0;

                /* Check if the length of bytes to copy in current pbuf is bigger than Rx buffer size*/
                while ((byteslefttocopy + bufferoffset) > ETH_RX_BUF_SIZ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/* Copy data to pbuf */
                    memcpy((uint8_t *)((uint8_t *)frame->data + payloadoffset), (uint8_t *)((uint8_t *)buffer + bufferoffset), (ETH_RX_BUF_SIZE - bufferoffset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/* Point to next descriptor */
                    dmarxdesc = (ETH_DMADescTypeDef *)(dmarxdesc->Buffer2NextDesc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buffer = (uint8_t *)(dmarxdesc->Buffer1Add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byteslefttocopy = byteslefttocopy - (ETH_RX_BUF_SIZE - bufferoffset);
                    payloadoffset = payloadoffset + (ETH_RX_BUF_SIZE - bufferoffset);
                    bufferoffse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 Copy remaining data in pbuf */
                memcpy((uint8_t *)((uint8_t *)frame->data + payloadoffset), (uint8_t *)((uint8_t *)buffer + bufferoffset), byteslefttocopy);
                bufferoffset = bufferoffset + byteslefttocopy;
                put_in_queue (frame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 Release descriptors to DMA */
        /* Point to first descriptor */
        dmarxdesc = EthHandle.RxFrameInfos.FSRxDesc;
        /* Set Own bit in Rx descriptors: gives the buffers back to DMA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EthHandle.RxFrameInfos.SegCou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marxdesc->Status |= ETH_DMARXDESC_OWN;
            dmarxdesc = (ETH_DMADescTypeDef *)(dmarxdesc->Buffer2NextDescAddr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Clear Segment_Count */
        EthHandle.RxFrameInfos.SegCount = 0;

        /* When Rx Buffer unavailable flag is set: clear it and resume reception */
        if ((EthHandle.Instance->DMASR & ETH_DMASR_RBUS) != (uint32_t)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Clear RBUS ETHERNET DMA flag */
            EthHandle.Instance->DMASR = ETH_DMASR_RBUS;
            /* Resume DMA reception */
            EthHandle.Instance->DMARPDR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// free_mem(frame);
        rt_event_send(&event, EVENT_FLAG5);
    }
#endif
}

因为我用的是最新的hal库,所以也没办法按照V5或V6的base库去对照修改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

在使用ftp上传或者下载文件时,文件kb级别的没有问题,但是文件一担到MB级别,上传或者复制下来就会出现问题。
硬汉哥有遇到过吗?

楼主:
继续自问自答吧,问题找到了,现在ftp速度稳定在450kB/s,明天来发表格帖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继续自问自答吧,问题找到了,现在ftp速度稳定在450kB/s,明天来发表格帖子

不好意思,忙我自己的问题了,没有顾上回复。

450KB有点慢,正常FTP是2MB左右,使用F407配SD Class4。而TFTP是1MB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忙我自己的问题了,没有顾上回复。

额,我使用的是nandflash,速度也能到2MB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,我使用的是nandflash,速度也能到2MB吗?

差不多,你像F407配FlashFS,读速度2.3MB/S左右,写速度3.2MB/S左右。

楼主:
多谢硬汉哥提醒,是IO问题,调整到2MB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硬汉哥提醒,是IO问题,调整到2MB了

差不多了,基本就是这个速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不多了,基本就是这个速度。

硬汉哥,rl-flashfs文件名长度是有限制吗?在哪可以更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rl-flashfs文件名长度是有限制吗?在哪可以更改

长文件名有个库,短文件名有个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