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deblock] Codeblock2020绿色版和安装版下载(2020-04-17)

楼主(2020-04-15):
http://www.codeblocks.org/downloads/26

安装版:

绿色版:

安装版带编译器:

绿色版带编译器

网友A:
不错,我已经下载了,emwin也可以codeblocks 仿真吗?需要什么编译器?

网友B:
这是个C语言的编辑集成环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个C语言的编辑集成环境?

要配GC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我已经下载了,emwin也可以codeblocks 仿真吗?需要什么编译器?

配GCC

网友:
好的,那我就使用mingw版本的codeblocks

网友:
你那边有没有这个软件配好emwin模拟器的项目文档? 传一个试试?

网友C:
硬汉可以下载个带mingw的,默认已经配置好的,开箱即用。emwin也可以直接跑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可以下载个带mingw的,默认已经配置好的,开箱即用。emwin也可以直接跑起来

非常感谢,我说我这里怎么直接可以使用,之前整VS Code,专门搞过一次mingw。

这就把带mingw的搞到楼主位。

楼主:
更新带编译器的版本。

网友:
这个,报错缺少库,怎么处理?

网友D:
报错缺少lib文件,怎么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报错缺少lib文件,怎么处理

使用带编译器的版本。

网友E(2020-07-22):
6.14的模拟器版本直接打开编译报错啊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6.14的模拟器版本直接打开编译报错啊。。

Codeblock有时候不太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6.14的模拟器版本直接打开编译报错啊。。

以上建议错误!经过测试,32bit只是codeblocks.exe本身是32位exe;而mingw仍然只有x64版。
可以断定,cb2003自带的mingw仅支持64bit编译。所以需要自己指定另外一个mingw才能编译emwin模拟器了。

网友F:
证实:我用codeblocks20.03版本,另外指定旧版17.12的mingw,这样就能正确编译了。
结论:codeblocks20.03内置的mingw是x86_64版,包括编译器和库。
处理:可以在设置中指定32位mingw来编译emWin模拟器,因为emwin仅提供了32bit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证实:我用codeblocks20.03版本,另外指定旧版17.12的mingw,这样就能正确编译了。
结论:codeblocks20.03 ...

有道理

还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,我说我这里有时候正常,有时候不正常,之前倒腾VS Code,安装过几个不同的版本。

改天我也再试试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

还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,我说我这里有时候正常,有时候不正常,之前倒腾VS Code,安装过几个不 ...

不是可能。。就是。。因为我测的时候也是这样,自带的不行。。用之前的32bit的编译库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是可能。。就是。。因为我测的时候也是这样,自带的不行。。用之前的32bit的编译库就行了

看来确诊了,待我后面也试试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:
好多年没更新了,还以为要挂的节奏

网友(2020-09-16):
我用32的codeblock编译一样有上述的错误

网友(2021-04-24):
测试通过,只能安装codeblock 17.12,其他gcc的编译器都不要安装或者不要添加pat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