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OS] 请教下,关于embOS 系统,创建的Event, Queue, Mailbox 邮箱等使用一次需要删除一次,再使用时需要再创建/删除操作 ?

楼主(2020-04-16):
请教下,关于embOS 系统,创建的Event, Queue, Mailbox 邮箱等使用一次需要删除一次,再使用时需要再创建/删除操作 ?

因为我目前创建的 这几个 消息,邮箱等,如果不删除的话,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内存 错误的现象, 貌似之前使用

FreeRTOS, uCOS 等都没有这个问题,

现在使用 embOS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是我的设置不对 ??
还是 这个系统就是这个特性(就是在使用完一次后需要删除,如果再需要使用时就需要再 重新创建操作)??

网友A:
估计是使用有问题,我用过一段时间早期的版本,没有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使用有问题,我用过一段时间早期的版本,没有这个问题。

这个 embOS  的事件标志 的 收发快慢, 有没有向 FreeRTOS 那样可以设置优先级的函数啊 ?

现在貌似感觉 这个 事件标志组的 速度有点慢, 比 ucOS 还慢

网友B:
应该是使用上的问题,我在使用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使用上的问题,我在使用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我目前是使用之前的工程测试的, 之前使用 FreeRTOS 系统来播放 视频, 基本不会卡, 视频内容都是一样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使用上的问题,我在使用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你是如何使用的啊, 能否贴出相关代码参考一下 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 embOS  的事件标志 的 收发快慢, 有没有向 FreeRTOS 那样可以设置优先级的函数啊 ?

现在貌似感觉 ...

速度跟uCOS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速度跟uCOS差不多。

那应该就差不多了,  那可能我的使用方法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, 现在测试的结果, 貌似 是与 ucos 的速度差别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使用上的问题,我在使用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你使用的是 v2 封装层还是原始函数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使用的是 v2 封装层还是原始函数 ?

你用原始函数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原始函数试试。

我目前这个 embOS 系统使用的是 原型函数, 貌似使用 v2 封装层 的话,消息邮箱, 信号量等不能够正常使用, 具体的原因我也搞不清

另外请教下, 这个 embOS 系统, 可否把堆栈定义到外部 的sdram 或者其他自己指定的地方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原始函数试试。

貌似没有找到 embOS 的用户配置文件,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配置相关的参数啊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