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请教STM32H7读写U盘问题

楼主(2020-04-16):
自己画的STM32H750VBT6板子,使用PB14,PB15引脚作为DM/DP,移植V7-026_FatFS文件系统例子(外挂U盘)的配套例程,能够识别U盘,但是不能读取。打印信息如图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程序更改了的地方:
1、ffconf.h中,#define        _USE_LFN        0
2、去掉cc936.c文件。
3、更改bsp.c文件,去掉没有用到的外设。
void bsp_Init(void)
{
        MPU_Config();

        CPU_CACHE_Enable();

        HAL_Init();

      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//        bsp_InitKey();            /* 按键初始化,要放在滴答定时器之前,因为按钮检测是通过滴答定时器扫描 */
        bsp_InitTimer();          /* 初始化滴答定时器 */
        bsp_InitUart(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串口 */
//        bsp_InitExtIO();        /* 初始化FMC总线74HC574扩展IO. 必须在 bsp_InitLed()前执行 */
        bsp_InitLed();            /* 初始化LED */
}

楼主:
usb驱动能够识别到u盘,硬件说明是好的,但是就是不能读写,应该是程序中配置哪里出了问题,还望大神指教

楼主:
结帖,U盘硬件接触不良

网友A:
单说不能读写很难判断哪里的问题, 建议还是先测试好接口函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说不能读写很难判断哪里的问题, 建议还是先测试好接口函数.

感谢提醒,问题已经解决,是U盘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