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STM32H7使用LWIP为什么必需要使能DCACHE,同时必需使用AXIRAM?

楼主(2020-04-16):
一直没有搞清楚为什么STM32H7使用LWIP为什么必需要使能DCACHE,同时必需使用AXIRAM作为系统主存储区?麻烦各位坛友给予解惑。

网友:
1、为了加速,因为使用400MHz主频的TCM时,以太网控制器是无法访问的,其它RAM空间主频只有200MHz。
2、不限制主RAM必须是AXI RAM,主RAM也可以是TCM,工程里面仅需为以太网描述符和收发缓冲区单独配置空间即可。

而CubeMX里面这么限制,主要是因为它提供的配置里面只有发送描述符,接收描述符和接收缓冲区,还有发送缓冲区没有指定地址,这就比较尴尬,怕用户整错,直接限制使用连续RAM空间最大的AXI SRAM。

以我们的LWIP例子为例,我是主RAM使用速度最高的TCM,而描述和缓冲区全部配置到D2域的SRAM3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19-12-12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874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