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L库与标准库选哪个,有点迷茫。

楼主(2020-04-16):
看到现在很多大学教学还用标准库,包括现在的蓝桥杯比赛,很多公司已还是标准库沿用,不知道现在HAL库在实际做产品和工程中多吗?
我一直在学HAL库,发现很多教程和课本较多的还是以标准库为主,我已有点迷茫,怕以后没公司需要。

网友:
其实我们现在跟进HAL库的最重要原因是各大软件厂商做例子都开始基于HAL实现了,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标准库阶段,会导致后续越积越多,再跟进就比较麻烦了。

如果大家标准库已经整的差不多了,继续用就行,无需学习HAL,等你以后用到的时候再搞就行。

如果是初学,直接上HAL就好。

其实如果精力充沛的话,推荐都搞搞,没有坏处,方便以后搜索资料时参考。

网友:
学习软件,不能局限于课本。 课本只是讲基础原理,应用中要不断跟进最新的方法和工具。 所以,至少推荐学生用HAL库,新项目用HAL。

网友A:
当ST推出使用库(标准库)开发的时候,我们会在纠结是直接用寄存器开发,还是用库开发,比较寄存器和库开发的运行效率,
后来ST又出了HAL库,之前的库就更名为标准库,我们又在纠结是用标准库开发还是HAL开发,
当ARM推出CMSIS标准,我们又在纠结是直接使用HAL库函数,还是配置RTE环境来使用CMSIS标准,如此循环
随着MCU性能越来越强,软件功能越来越复杂,新的功能层出不穷,使用寄存器或者标准库开发已经不适应新的功能,跟着时代的脚步走总不会错的,推出这么多的中间接口层就是为了易于开发,
还有一点,软件开发人员已没有多少精力去研究底层了,或者直接说是老板不允许,老板的要求是尽快完成项目开发,而使用新的开发方式就是为了更快的完成开发,

网友:
看ARM推出的CMSIS标准,HAL库只属于其中的一部分,CMSIS是趋势

网友:
一个为主,另一个为辅,不偏科,游刃有余。

老板就喜欢这样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神回复,这样我清晰多了,我会继续学习好HAL库

网友:
现在建议用HAL库了,HAL库确实比标准库结构复杂,生成的固件也偏大,但用起来很方便,至于执行速度那点差距,对于32位单片机已经不算什么了,又不是做DSP处理。。STM32CUBEMX 配置即可用,最近用STM32F407做一个TCP转CAN,用STM32CUBEMX 10分钟就完成配置,大量回调函数编程方式也是很方便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ST推出使用库(标准库)开发的时候,我们会在纠结是直接用寄存器开发,还是用库开发,比较寄存器和库开发 ...

字字珠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