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Undefined symbol ISB (referred from os_core.o).

楼主(2020-04-16):
使用STM32CubeMX工程生成的CMSIS及STM32H7xx_HAL_Driver,编译ucosiii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,请问是什么原因?
../Software/uCOS-III/Source/os_core.c(522): warning: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'ISB' is invalid in C99 [-Wimplicit-function-declaration]

../Software/uCOS-III/Ports\os_cpu.h(109): note: expanded from macro 'OS_TASK_SW_SYNC'
#define  OS_TASK_SW_SYNC()          ISB()

linking...
.\output\output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ISB (referred from os_core.o).
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.
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.
Finished: 2 information,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.
".\output\output.axf" - 1 Error(s), 1 Warning(s).

STM32CubeMX使用的是MDK V5.27
KEIL使用的是AC6

网友A:
为H7配套的uCOS-III模板也是可以用于MDK AC6的,提供个模板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592&fromuid=58

楼主:
模板本身没有问题,我现在用STM32CubeMX(MDK V5.27)产生的STM32H7xx_HAL_Driver及CMSIS,然后用AC6编译,始终出现这个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H7配套的uCOS-III模板也是可以用于MDK AC6的,提供个模板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 ...

模板本身编译没问题,我现在使用STM32CubeMX(MDK V5.27)产生的CMSIS及STM32H7xx_HAL_Driver,然后项目用AC6编译,始终出现这个错误提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模板本身编译没问题,我现在使用STM32CubeMX(MDK V5.27)产生的CMSIS及STM32H7xx_HAL_Driver,然后项目 ...

肯定无法通过啊,因为是这么写的

#define  OS_TASK_SW_SYNC()          __ISB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无法通过啊,因为是这么写的

#define  OS_TASK_SW_SYNC()          __ISB()

不好意思,第一个贴有点问题,代码就是#define  OS_TASK_SW_SYNC()          __ISB(),这样也编译不过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第一个贴有点问题,代码就是#define  OS_TASK_SW_SYNC()          __ISB(),这样也编译不过的

剩下自己对比下吧,应该没啥难度了。

网友(2021-12-28):
ac6就是armclang了,在keil安装包的pack里面有cmsis,里面有个cmsis_armclang.h,定义了__ISB() 为builtin_arm_isb(0xf),在os_cpu.h里面把__ISB改成它,可以通过编译,用的GD32F105,板子还没回,不知道烧录之后怎么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