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,现在分直接通道,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,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, LQFP封装速度最低

楼主(2020-04-17):
早期我们叫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是不准确的。

现在重新命名为直接通道,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。

直接通道就是PA0_C, PA1_C, PC2_C和PC3_C这四个引脚。

BGA封装,其中16bit里面速度最高的UFBGA176,当前H7-TOOL用的是这款封装

LQFP的封装速度最低

数据手册里面参数是直接通道,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支持的最高速度,不同封装是不同的。

网友:
一个强大的示波器缓缓出现在眼前

网友A:
很是期待大神的作品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是期待大神的作品哟

过奖,抓紧恢复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制作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过奖,抓紧恢复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制作。

V7  的有没有出 rtx5 的教程啊 ?  另外 rtx5 能否把堆栈定义到外部 sdram 或者自己指定的 ram 位置 ?

之前看 v6 里面的 rtx5 的教程,貌似有很多与现在的 rtx 的不一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7  的有没有出 rtx5 的教程啊 ?  另外 rtx5 能否把堆栈定义到外部 sdram 或者自己指定的 ram 位置 ?

...

V7的RTX5教程还没有发布。

RTX5在这里,全局通道内存使用的数组,修改使用SDRAM即可,不过不推荐,没有实战价值,任务栈全靠这个活着,性能会大大折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7的RTX5教程还没有发布。

RTX5在这里,全局通道内存使用的数组,修改使用SDRAM即可,不过不推荐,没 ...

那看来还是不使用外部的 sdram 了

网友B:
看完了上面关于16BIT ADC的文档,原来不同封装之间ADC性能差别这么大,10BIT的速度还差不多,16bit的时候速度就就差了一倍呀,之前买了750VB的芯片打算利用16BIT的ADC DIY个简单的LCR玩玩,原以为可以上到3.2MSPS,结果这篇文档一看原来就只能到1.9MSPS采样率

网友C(2020-09-16):
引用 网友B:
看完了上面关于16BIT ADC的文档,原来不同封装之间ADC性能差别这么大,10BIT的速度还差不多,16bit的时候速 ...

你好,h743单通道独立模式DMA,定时器触发ADC采样,你试过可以到多少采样率,我想用3MHz采样率,始终上不去,有什么办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h743单通道独立模式DMA,定时器触发ADC采样,你试过可以到多少采样率,我想用3MHz采样率,始终上不 ...

你用的LQFP封装,16bit情况下,最高只能到1.9MHz,再高属于超频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LQFP封装,16bit情况下,最高只能到1.9MHz,再高属于超频

我已经改到12bit,用的是ADC通道5,是个快速通道,可是定时器分到3MHz的时候还是不行,实在看不出哪的配置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已经改到12bit,用的是ADC通道5,是个快速通道,可是定时器分到3MHz的时候还是不行,实在看不出哪的配 ...

那就改成8bit试试,还是有问题,基本可以确定是配置问题了。

网友C:
双重ADC交替采集,我采到的ADC1和ADC2的值是一样的,这是为什么,我已经配置成交替模式了。
ALIGN_32BYTES (__attribute__ ((at(0x24000000))) __IO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 = 0);
extern float ADC_vol;

ADC_HandleTypeDef ADC1_Handle;
ADC_HandleTypeDef ADC2_Handle;
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;
ADC_MultiModeTypeDef ADC_multimode;

static void ADC_GPIO_Mode_Config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;
        __GPIOB_CLK_ENABLE(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NALOG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1;
        /* 配置为模拟输入,不需要上拉电阻 */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
}
static void ADC_Mode_Config(void)
{
      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_Config;

  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RCC_PeriphClkInit;
    /*            配置ADC3时钟源             */
    /*    HSE Frequency(Hz)    = 25000000   */
    /*         PLL_M                = 5     */
    /*         PLL_N                = 160   */
    /*         PLL_P                = 25    */
    /*         PLL_Q                = 2     */
    /*         PLL_R                = 2     */
    /*     ADC_ker_clk         = 32000000   */
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ADC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FRACN = 0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M = 5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N = 180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P = 8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Q = 2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R = 2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RGE = RCC_PLL2VCIRANGE_2;
    RCC_PeriphClkInit.PLL2.PLL2VCOSEL = RCC_PLL2VCOWIDE;
    RCC_PeriphClkInit.AdcClockSelection = RCC_ADCCLKSOURCE_PLL2;
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DMA1的Stream1
    hdma_adc.Instance = DMA1_Stream0;
    //ADC1的DMA请求
    hdma_adc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ADC1;
    //传输方向:外设-》内存
    hdma_adc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//外设地址不自增
    hdma_adc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//内存地址不自增
    hdma_adc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
    hdma_adc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

    hdma_adc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WORD;
    //DMA循环传输
    hdma_adc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  //DMA的软件优先级:低
    hdma_adc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//FIFO模式关闭
    hdma_adc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//DMA初始化
    HAL_DMA_Init(&hdma_adc);
    //hdma_adc和ADC_Handle.DMA_Handle链接
    __HAL_LINKDMA(&ADC1_Handle,DMA_Handle,hdma_adc);

    ADC1_Handle.Instance = ADC1;
    //使能Boost模式
    ADC1_Handle.Init.BoostMode = ENABLE;
    //ADC时钟1分频
    ADC1_Handle.Init.ClockPrescaler = ADC_CLOCK_ASYNC_DIV1;
    //使能连续转换模式
    ADC1_Handle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  //数据存放在数据寄存器中
    ADC1_Handle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=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;
    //关闭不连续转换模式
    ADC1_Handle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//         ADC1_Handle.Init.NbrOfDiscConversion   =  0;
//         ADC1_Handle.Init.NbrOfConversion       =  1;
    //单次转换
    ADC1_Handle.Init.EOCSelection = ADC_EOC_SINGLE_CONV;
        ADC1_Handle.Init.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_T3_TRGO;
    ADC1_Handle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;
    //关闭低功耗自动等待
    ADC1_Handle.Init.LowPowerAutoWait = DISABLE;
    //数据溢出时,覆盖写入
    ADC1_Handle.Init.Overrun =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;
        ADC1_Handle.Init.LeftBitShift = ADC_LEFTBITSHIFT_NONE;
    //不使能过采样模式
    ADC1_Handle.Init.OversamplingMode = DISABLE;
    //分辨率为:16bit
    ADC1_Handle.Init.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
    //不使能多通道扫描
    ADC1_Handle.Init.ScanConvMode = DISABLE;
    //初始化 ADC_MASTER
    HAL_ADC_Init(&ADC1_Handle);

        ADC2_Handle.Instance = ADC2;
    ADC2_Handle.Init.BoostMode = ENABLE;
    //ADC时钟1分频
    ADC2_Handle.Init.ClockPrescaler = ADC_CLOCK_ASYNC_DIV1;
    //使能连续转换模式
    ADC2_Handle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  //数据存放在数据寄存器中
    ADC2_Handle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=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;
    //关闭不连续转换模式
    ADC2_Handle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//         ADC2_Handle.Init.NbrOfDiscConversion   =  0;
//         ADC2_Handle.Init.NbrOfConversion       =  1;
    //单次转换
    ADC2_Handle.Init.EOCSelection = ADC_EOC_SINGLE_CONV;
        ADC2_Handle.Init.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_T3_TRGO;
    ADC2_Handle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;
    //关闭低功耗自动等待
    ADC2_Handle.Init.LowPowerAutoWait = DISABLE;
    //数据溢出时,覆盖写入
    ADC2_Handle.Init.Overrun =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;
        ADC2_Handle.Init.LeftBitShift = ADC_LEFTBITSHIFT_NONE;
    //不使能过采样模式
    ADC2_Handle.Init.OversamplingMode = DISABLE;
    //分辨率为:16bit
    ADC2_Handle.Init.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
    //不使能多通道扫描
    ADC2_Handle.Init.ScanConvMode = DISABLE;
    HAL_ADC_Init(&ADC2_Handle);

    ADC_Config.Channel = ADC_CHANNEL_5;
    //转换顺序为1
    ADC_Config.Rank = ADC_REGULAR_RANK_1;
    ADC_Config.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1CYCLE_5;
    //不使用差分输入的功能
    ADC_Config.SingleDiff = ADC_SINGLE_ENDED;
    //配置ADC_MASTER通道
    HAL_ADC_ConfigChannel(&ADC1_Handle, &ADC_Config);

        ADC_Config.Channel = ADC_CHANNEL_5;
    //转换顺序为1
    ADC_Config.Rank = ADC_REGULAR_RANK_1;
    ADC_Config.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1CYCLE_5;
    //不使用差分输入的功能
    ADC_Config.SingleDiff = ADC_SINGLE_ENDED;
                //配置ADC_SLAVE通道
    HAL_ADC_ConfigChannel(&ADC2_Handle, &ADC_Config);

    //使能ADC1、2
    ADC_Enable(&ADC1_Handle);
    ADC_Enable(&ADC2_Handle);

    ADC_multimode.Mode = ADC_DUALMODE_INTERL;
    //数据格式
    ADC_multimode.DualModeData = ADC_DUALMODEDATAFORMAT_32_10_BITS;
    //ADC_MASTER和ADC_SLAVE采样间隔3个ADC时钟
    ADC_multimode.TwoSamplingDelay = ADC_TWOSAMPLINGDELAY_4CYCLES;
    //ADC双重模式配置初始化
   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(&ADC1_Handle, &ADC_multimode);
    //使能DMA,此函数会开启DMA中断,需要用户自行配置DMA中断优先级
    HAL_ADCEx_MultiModeStart_DMA(&ADC1_Handle, (uint32_t*)&ADC_ConvertedValue, 2);

}

void Rheostat_DMA_NVIC_Config(void)
{

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0_IRQn, 1, 0);
    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0_IRQn);
}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ADC_GPIO_Mode_Config();
        ADC_Mode_Config();
        Rheostat_DMA_NVIC_Config();
        HAL_ADC_Start(&ADC1_Handle);
        HAL_ADC_Start(&ADC2_Handle);
}

下面是回调函数获取AD值
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(ADC_HandleTypeDef* AdcHandle)   //ADC回调函数,用于读取AD值
{

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 = HAL_ADCEx_MultiModeGetValue(&ADC1_Handle);
        static int j=0;
        //ADC_convol1采样值存放在低16位;ADC_convol2采样值存放在高16位;
          ADC_convol1[2*j] = (uint16_t)(ADC_ConvertedValue&0x0000ffff);
        ADC_convol1[2*j+1] = (uint16_t)((ADC_ConvertedValue&0xffff0000)>>16);
        j++;
        if(j>=2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TIM3_CLK_DIS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MA_finsh=1;
        }

}
两个ADC采到的值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双重ADC交替采集,我采到的ADC1和ADC2的值是一样的,这是为什么,我已经配置成交替模式了。
ALIGN_32BYTES ...

其它问题自己解决下,自带的双通道交替模式我没有测试过。

大概率都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(2023-04-01):
补充下:快速通道的引脚
Fast channels correspond to PF3, PF5, PF7, PF9, PA6, PC4, PB1, PF11 and PF13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