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的ADC可以做三ADC快速交替采样,16bit分辨率是10.5Msps,14bit是15Msps,8bit是25Msps

楼主(2020-04-17):
注意这个帖子的问题:

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,现在分直接通道,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,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, LQFP封装速度最低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343

网友A:
期待H7的示波器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期待H7的示波器版本。

努力,抓紧恢复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制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努力,抓紧恢复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制作。

辛苦辛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努力,抓紧恢复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制作。

你好 请问下V7后面会出H750芯片的核心板么?或者双核的CPU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 请问下V7后面会出H750芯片的核心板么?或者双核的CPU

H750有H7-TOOL了,应该不会出单独板子。

双核还不知道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750有H7-TOOL了,应该不会出单独板子。

双核还不知道呢。

好的 谢谢硬汉哥

网友:
请问 原来说不支持 现在支持三ADC交替采样  是软件版本升级了吗? 有没有相应的例程供参考  谢谢

网友C:
请问 原来不支持  现在支持3ADC交替采样 是HAL库 版本更新了吗?  会有相应的例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 原来不支持  现在支持3ADC交替采样 是HAL库 版本更新了吗?  会有相应的例程吗?

做,整三代示波器的时候会做专门的测评。

网友:
确实很快了,这都可以做2M带宽示波器了

网友D:
硬汉哥,我用H7的ADC+DMA采集,我采集两个通道的ADC,
HAL_ADC_Start_DMA(&ADC1_Handler,SendBuf,1);这个函数只要最后一个参数大于1,我程序有看门狗,就会不断的喂狗。。我调试好像是可以进中断,不知道是不是一直中断。参数是1的时候,是没有问题的。
我的SendBuf参数是ALIGN_32BYTES (volatile uint32_t SendBuf[2]);

中断函数。
void  DMA1_Stream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   ubADCDualConversionComplete = SET;
                __HAL_DMA_CLEAR_FLAG(&DMAx_Handler,DMA_FLAG_TCIF1_5);
         // __HAL_DMA_CLEAR_FLAG(&DMAx_Handler,DMA_FLAG_TCIF1_5|DMA_FLAG_TCIF0_4|DMA_FLAG_TCIF2_6|DMA_FLAG_TCIF3_7);

        //由于STM32H7 Cache的存在,凡是CPU和DMA都会操作到的存储器,
        //我们都要注意数据一致性问题。对于本章节要实现的功能,要注意读Cache问题,防止DMA已经更新了缓冲区的数据,而我们读取的却是Cache里面缓存的

         // NormalLoop();
}
ADC的配置和DMA的配置
void ADC_DMA_Init(ADC_HandleTypeDef* hadc)
{
        //DMA_HandleTypeDef  DMAx_Handler;

        if(hadc->Instance == ADC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              DMAx_Handler.Instance = DMA1_Stream1;

    DMAx_Handler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= DMA_REQUEST_ADC1;
    DMAx_Handler.Init.Direction          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DMAx_Handler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DMAx_Handler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    DMAx_Handler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       /* Transfer from ADC by word to match with ADC configuration: Dual mode, ADC master contains conversion results on data register (32 bits) of ADC master and ADC slave  */
    DMAx_Handler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PDATAALIGN_WORD;       /* Transfer to memory by word to match with buffer variable type: word */
    DMAx_Handler.Init.Mode                = DMA_CIRCULAR;              /* DMA in circular mode to match with ADC configuration: DMA continuous requests */
    DMAx_Handler.Init.Priority 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HIGH;

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FIFOMode            = DMA_FIFOMODE_DISABLE;    /* 禁止FIFO*/
 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FIFOThreshold      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 /*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,用于设置阀值 */
 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MemBurst            = DMA_MBURST_SINGLE;       /*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,用于存储器突发 */
 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SINGLE;       /*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,用于外设突发 */
    // Deinitialize  & Initialize the DMA for new transfer
    HAL_DMA_DeInit(&DMAx_Handler);
    HAL_DMA_Init(&DMAx_Handler);

    //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ADC handle */
    __HAL_LINKDMA(hadc, DMA_Handle, DMAx_Handler);

    //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interrupt (transfer completion or error)
    // Priority: high-priority
 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1_IRQn, 1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1_IRQn);
        }
void ADC_Init(ADC_TypeDef *ADCx)
{
        if(ADCx == ADC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1;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lockPresca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CLOCK_ASYNC_DIV2; //4分频,ADCCLK=PER_CK/2=64/2=32MHZ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Resolu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RESOLUTION_16B;       //16位模式

                 #if  defined(ADC_DMA)
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ScanConv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SCAN_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//非扫描模式
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ScanConv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//非扫描模式

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OCSele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EOC_SINGLE_CONV;      //关闭EOC中断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LowPowerAuto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低功耗关闭
                //ADC1_Handler.Init.BoostMode=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OOT模式关闭
        //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DMA
  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ADC1_TRIGGER_FROM_TIM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连续转换,Continuous mode disabled to have only 1 conversion at each conversion trig
      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inuous mode to have maximum conversion speed (no delay between conversions)
                #endif

        #if  defined(ADC_DMA)
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inuous mode to have maximum conversion speed (no delay between conversions)
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inuous mode to have maximum conversion speed (no delay between conversions)

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NbrOfConver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NbrOfDiscConver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连续采样通道数为0

  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ADC1_TRIGGER_FROM_TIM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        = ADC1_TRIGEER_TRGO; //Timer 15 external event triggering the convers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  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;
      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        = ADC_SOFTWARE_START;       //软件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  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           //使用软件触发
             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Overru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;        //有新的数据的死后直接覆盖掉旧数据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Oversampling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过采样关闭

  #if  defined(ADC_DMA)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      =       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;
        #else
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      =        ADC_CONVERSIONDATA_DR;          //规则通道的数据仅仅保存在DR寄存器里面

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if (HAL_ADC_Init(&ADC1_Handler) != HAL_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使用PA5 通道18或者19  通道号是引脚对应表规定好的。
                //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8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64CYCLES_5);

                //PA5
 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9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);
                //ADC12_INP15 PA3

 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5,ADC_REGULAR_RANK_2,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);

//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6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64CYCLES_5);
//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0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64CYCLES_5);

              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&ADC1_Handler,ADC_CALIB_OFFSET,ADC_SINGLE_ENDED);         //ADC校准

  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ADC1_TRIGGER_FROM_TIM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imer_Init(&ADC1_Handl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AL_TIM_Base_Start(&ADC1Timer_Handler) != HAL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#endif

//                if(HAL_ADC_Start_DMA(&ADC1_Handler, (uint32_t *)aADC1DualConvertedValues,ADCCONVERTEDVALUES_BUFFER_SIZE        ) != HAL_OK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//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ADC_RegularChnConfig(ADC_HandleTypeDef *hadc, u32 Chn, u32 Rank, u32 SamplingTime)
{
      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;

        sConfig.Chann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Chn;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
        sConfig.Ran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Ran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n个序列
        sConfig.SamplingTime        =        Sampling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样时间
        sConfig.SingleDiff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SINGLE_ENDED;                  //单边采集
        sConfig.OffsetNumber        =        ADC_OFFSET_NONE;
        sConfig.Off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;
  sConfig.OffsetRightShift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/* 禁止右移 */
   sConfig.OffsetSignedSaturation = DISABLE;           /* 禁止有符号饱和 */
        HAL_ADC_ConfigChannel(hadc,&sConfig);                //通道配置
}

请问是什么原因,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哥,我用H7的ADC+DMA采集,我采集两个通道的ADC,
HAL_ADC_Start_DMA(&ADC1_Handler,SendBuf,1);这个 ...

硬汉哥,我用H7的ADC+DMA采集,我采集两个通道的ADC,
HAL_ADC_Start_DMA(&ADC1_Handler,SendBuf,1);这个函数只要最后一个参数大于1,我程序有看门狗,就会不断的喂狗。。我调试好像是可以进中断,不知道是不是一直中断。参数是1的时候,是没有问题的。
我的SendBuf参数是ALIGN_32BYTES (volatile uint32_t SendBuf[2]);

中断函数。
void  DMA1_Stream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   ubADCDualConversionComplete = SET;
                __HAL_DMA_CLEAR_FLAG(&DMAx_Handler,DMA_FLAG_TCIF1_5);
         // __HAL_DMA_CLEAR_FLAG(&DMAx_Handler,DMA_FLAG_TCIF1_5|DMA_FLAG_TCIF0_4|DMA_FLAG_TCIF2_6|DMA_FLAG_TCIF3_7);

        //由于STM32H7 Cache的存在,凡是CPU和DMA都会操作到的存储器,
        //我们都要注意数据一致性问题。对于本章节要实现的功能,要注意读Cache问题,防止DMA已经更新了缓冲区的数据,而我们读取的却是Cache里面缓存的

         // NormalLoop();
}
ADC的配置和DMA的配置
void ADC_DMA_Init(ADC_HandleTypeDef* hadc)
{
        //DMA_HandleTypeDef  DMAx_Handler;

        if(hadc->Instance == ADC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              DMAx_Handler.Instance = DMA1_Stream1;

    DMAx_Handler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= DMA_REQUEST_ADC1;
    DMAx_Handler.Init.Direction          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DMAx_Handler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DMAx_Handler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    DMAx_Handler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       /* Transfer from ADC by word to match with ADC configuration: Dual mode, ADC master contains conversion results on data register (32 bits) of ADC master and ADC slave  */
    DMAx_Handler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PDATAALIGN_WORD;       /* Transfer to memory by word to match with buffer variable type: word */
    DMAx_Handler.Init.Mode                = DMA_CIRCULAR;              /* DMA in circular mode to match with ADC configuration: DMA continuous requests */
    DMAx_Handler.Init.Priority 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HIGH;

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FIFOMode            = DMA_FIFOMODE_DISABLE;    /* 禁止FIFO*/
 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FIFOThreshold      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 /*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,用于设置阀值 */
 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MemBurst            = DMA_MBURST_SINGLE;       /*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,用于存储器突发 */
        DMAx_Handler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SINGLE;       /*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,用于外设突发 */
    // Deinitialize  & Initialize the DMA for new transfer
    HAL_DMA_DeInit(&DMAx_Handler);
    HAL_DMA_Init(&DMAx_Handler);

    //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ADC handle */
    __HAL_LINKDMA(hadc, DMA_Handle, DMAx_Handler);

    //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interrupt (transfer completion or error)
    // Priority: high-priority
 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1_IRQn, 1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1_IRQn);
        }
void ADC_Init(ADC_TypeDef *ADCx)
{
        if(ADCx == ADC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1;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lockPresca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CLOCK_ASYNC_DIV2; //4分频,ADCCLK=PER_CK/2=64/2=32MHZ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Resolu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RESOLUTION_16B;       //16位模式

                 #if  defined(ADC_DMA)
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ScanConv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SCAN_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//非扫描模式
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ScanConv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//非扫描模式

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OCSele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EOC_SINGLE_CONV;      //关闭EOC中断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LowPowerAuto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低功耗关闭
                //ADC1_Handler.Init.BoostMode=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OOT模式关闭
        //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DMA
  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ADC1_TRIGGER_FROM_TIM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连续转换,Continuous mode disabled to have only 1 conversion at each conversion trig
      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inuous mode to have maximum conversion speed (no delay between conversions)
                #endif

        #if  defined(ADC_DMA)
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inuous mode to have maximum conversion speed (no delay between conversions)
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inuous mode to have maximum conversion speed (no delay between conversions)

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NbrOfConver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NbrOfDiscConver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连续采样通道数为0

  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ADC1_TRIGGER_FROM_TIM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        = ADC1_TRIGEER_TRGO; //Timer 15 external event triggering the convers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  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;
      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        = ADC_SOFTWARE_START;       //软件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  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           //使用软件触发
             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Overru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;        //有新的数据的死后直接覆盖掉旧数据
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Oversampling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过采样关闭

  #if  defined(ADC_DMA)
      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      =       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;
        #else
          ADC1_Handler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      =        ADC_CONVERSIONDATA_DR;          //规则通道的数据仅仅保存在DR寄存器里面

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if (HAL_ADC_Init(&ADC1_Handler) != HAL_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使用PA5 通道18或者19  通道号是引脚对应表规定好的。
                //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8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64CYCLES_5);

                //PA5
 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9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);
                //ADC12_INP15 PA3

 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5,ADC_REGULAR_RANK_2,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);

//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6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64CYCLES_5);
//                ADC_RegularChnConfig(&ADC1_Handler,ADC_CHANNEL_10,ADC_REGULAR_RANK_1,ADC_SAMPLETIME_64CYCLES_5);

              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&ADC1_Handler,ADC_CALIB_OFFSET,ADC_SINGLE_ENDED);         //ADC校准

  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ADC1_TRIGGER_FROM_TIM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imer_Init(&ADC1_Handl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AL_TIM_Base_Start(&ADC1Timer_Handler) != HAL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#endif

//                if(HAL_ADC_Start_DMA(&ADC1_Handler, (uint32_t *)aADC1DualConvertedValues,ADCCONVERTEDVALUES_BUFFER_SIZE        ) != HAL_OK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//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ADC_RegularChnConfig(ADC_HandleTypeDef *hadc, u32 Chn, u32 Rank, u32 SamplingTime)
{
      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;

        sConfig.Chann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Chn;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
        sConfig.Ran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Ran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n个序列
        sConfig.SamplingTime        =        Sampling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样时间
        sConfig.SingleDiff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ADC_SINGLE_ENDED;                  //单边采集
        sConfig.OffsetNumber        =        ADC_OFFSET_NONE;
        sConfig.Off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;
  sConfig.OffsetRightShift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/* 禁止右移 */
   sConfig.OffsetSignedSaturation = DISABLE;           /* 禁止有符号饱和 */
        HAL_ADC_ConfigChannel(hadc,&sConfig);                //通道配置
}

请问是什么原因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哥,我用H7的ADC+DMA采集,我采集两个通道的ADC,
HAL_ADC_Start_DMA(&ADC1_Handler,SendBuf,1);这 ...

用定时器触发,1秒触发一次看看正常不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用定时器触发,1秒触发一次看看正常不。

可以了。我玩的是H745双核的,,开启了DMA中断,需要同时把传输完成和传输一半完成的标志位清除就可以了。。谢谢。。

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。我看ADC的时钟,看了你们的程序,我发现不太对劲,,
ADC的默认时钟怎么看出的AHB时钟的,我看手册是默认的是PLL2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了。我玩的是H745双核的,,开启了DMA中断,需要同时把传输完成和传输一半完成的标志位清除就可以了 ...

附加

网友:
怎么发不了图片

网友:
位 17:16 ADCSEL[1:0]:SAR ADC 内核时钟源选择 (SAR ADC kernel clock source selection)
由软件置 1 和复位。
00:将 pll2_p_ck 时钟选作内核外设时钟(复位后的默认值)
01:将 pll3_r_ck 时钟选作内核外设时钟
10:将 per_ck 时钟选作内核外设时钟

位 29:28 CKPERSEL[1:0]:per_ck 时钟源选择 (per_ck clock source selection)
00:将 hsi_ker_ck 时钟选作 per_ck 时钟(复位后的默认值)
01:将 csi_ker_ck 时钟选作 per_ck 时钟
10:将 hse_ck 时钟选作 per_ck 时钟

网友E:
硬汉哥,请教个问题。
我现在ADC设置的是36MHz。采样1.5cycle, 转换7.5cycles(用的14bit)。一个快速通道和一个慢速通道,扫描,Circle DMA方式。这样算的话,采样率应该是4MHz吧。但实际上达不到。也就3.6的样子。是什么原因?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在扫描转换的时候会插入延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哥,请教个问题。
我现在ADC设置的是36MHz。采样1.5cycle, 转换7.5cycles(用的14bit)。一个快速通道和 ...

看一楼的图片,你的封装能支持4Msps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了。我玩的是H745双核的,,开启了DMA中断,需要同时把传输完成和传输一半完成的标志位清除就可以了 ...

PLL2要专门配置才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一楼的图片,你的封装能支持4Msps不。

谢谢硬汉哥。确实,我的不支持。我是H743,100脚的。看来最高到2.2。怪不得我觉得不太准呢。

网友E:
硬汉哥,再问一个问题哈。这个文档中只是说低速的通道阻抗高,但没有标注对于速度的影响。低速的能到多少呢?没找到注明的地方呢?

楼主(2020-05-17)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哥,再问一个问题哈。这个文档中只是说低速的通道阻抗高,但没有标注对于速度的影响。低速的能到多少呢 ...

数据手册里面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做,整三代示波器的时候会做专门的测评。

很期待
加油!

网友(2020-08-23):
今天正好有空,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哥,请教个问题。
我现在ADC设置的是36MHz。采样1.5cycle, 转换7.5cycles(用的14bit)。一个快速通道和 ...

我的也是H743的100引脚的版本,你是怎么上到3.6MHz的采样率的,我已经调到12bbit了,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