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【中文版】Win32软件开发 forgers-win32-tutorial

楼主(2020-04-17):
最近研究了一下Win32的开发,发现跟emwin真的很像,基本都是一个思想,会搞emwin写这种软件肯定感觉很亲切。
感觉这东西写写小软件还是可以的,体积超小,速度够快。只要是windows裸机就能跑,不用安装一堆库文件就能运行。
在网上看到有个不错的入门教程forgers-win32-tutorial 网站是http://www.winprog.org/tutorial/ 很不错。
附件是教程的pdf版本:

首页

首页

楼主:
对了,可以用code::blocks直接开发win32程序。搭配 ResEdit(http://www.resedit.net/)基本的小软件都可以搞定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了,可以用code::blocks直接开发win32程序。搭配 ResEdit(http://www.resedit.net/)基本的小软件都可以搞 ...

太给力了,就是我想要的,我用emWin就喜欢直接在上位机调用WIN32 API。

不知道你方便用code::blocks建立个hello的窗口不,或者几个简单的文字说下流程就行,感激不尽,这样我就可以直接上手了

网友:
code::blocks里面建空工程文件,再建一个C++文件,拷贝进去,编译就可以了。
#include <windows.h>

const char g_szClassName[] = "myWindowClass";

// Step 4: the Window Procedure
LRESULT CALLBACK WndProc(HWND hwnd, UINT msg, WPARAM wParam, LPARAM lParam)
{
    switch(msg)
    {
        case WM_CLOSE:
            DestroyWindow(hwnd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DESTROY:
            PostQuitMessage(0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return DefWindowProc(hwnd, msg, wParam, lParam);
    }
    return 0;
}

int WINAPI WinMain(HINSTANCE hInstance, HINSTANCE hPrevInstance,
    LPSTR lpCmdLine, int nCmdShow)
{
    WNDCLASSEX wc;
    HWND hwnd;
    MSG Msg;

    //Step 1: Registering the Window Class
    wc.cbSize        = sizeof(WNDCLASSEX);
    wc.style         = 0;
    wc.lpfnWndProc   = WndProc;
    wc.cbClsExtra    = 0;
    wc.cbWndExtra    = 0;
    wc.hInstance     = hInstance;
    wc.hIcon         = LoadIcon(NULL, IDI_APPLICATION);
    wc.hCursor       = LoadCursor(NULL, IDC_ARROW);
    wc.hbrBackground = (HBRUSH)(COLOR_WINDOW+1);
    wc.lpszMenuName  = NULL;
    wc.lpszClassName = g_szClassName;
    wc.hIconSm       = LoadIcon(NULL, IDI_APPLICATION);

    if(!RegisterClassEx(&wc))
    {
        MessageBox(NULL, "Window Registration Failed!", "Error!",
            MB_ICONEXCLAMATION | MB_OK);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
    // Step 2: Creating the Window
    hwnd = CreateWindowEx(
        WS_EX_CLIENTEDGE,
        g_szClassName,
        "The title of my window",
        WS_OVERLAPPEDWINDOW,
        CW_USEDEFAULT, CW_USEDEFAULT, 240, 120,
        NULL, NULL, hInstance, NULL);

    if(hwnd == NULL)
    {
        MessageBox(NULL, "Window Creation Failed!", "Error!",
            MB_ICONEXCLAMATION | MB_OK);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
    ShowWindow(hwnd, nCmdShow);
    UpdateWindow(hwnd);

    // Step 3: The Message Loop
    while(GetMessage(&Msg, NULL, 0, 0) > 0)
    {
        TranslateMessage(&Msg);
        DispatchMessage(&Msg);
    }
    return Msg.wParam;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inprog.org/tutorial/zh/simple_window_cn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给力了,就是我想要的,我用emWin就喜欢直接在上位机调用WIN32 API。

不知道你方便用code::blocks建 ...

没时间整理帖子,就接在回复里吧,硬汉有时间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帖子
这个楼先上传一下用到的资源(Code::Blocks硬汉已经上传过,就不再重复上传了):
这个是网上看到的一个例程包,基本涵盖了所有控件和用法:
这个是官方的参考手册,所有用到的接口函数都可以在这里面查到:
这个是ResEdit小软件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时间整理帖子,就接在回复里吧,硬汉有时间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帖子
这个楼先上传一下用到的资源(Code: ...

太给力了,这就足以

楼主:
我这里用的是Code::Blocks17.12,配置resedit路径如下。ps:好像20.03这样配置有些问题。硬汉可以研究一下
debug 模式会有个命令行窗口,调试异常方便。release模式就没有命令行窗口了。
给一个我写的一个demo
https://github.com/spfanlost/myWin32.git

网友:
什么好东西,,前来学习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里用的是Code::Blocks17.12,配置resedit路径如下。ps:好像20.03这样配置有些问题。硬汉可以研究一下
...

太给力了

晚上准备研究研究。

网友C:
请问官网的Download Full Example Code下载不来, 能共享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太给力了,就是我想要的,我用emWin就喜欢直接在上位机调用WIN32 API。

不知道你方便用code::blocks建 ...

打开codeblocks,选择“File->New->Project”,点自己要的项目模板就行了;有GUI的,有console的,有dll库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太给力了

晚上准备研究研究。

如果硬汉喜欢纯win32,还有Dev-Cpp也可用,此外还有Pelles C。
Dev-Cpp也是基于MinGW;
Pelles C是自己的纯win32编译器,不支持C++;生态狭窄,但内置各种资源编辑器。
基于MinGW是个完善的生态,各种第三方库都多;用第三方资源编辑器如ResEdit。

网友D:
看来楼主是新一代程序员。自从第一代Windows出生,就是这样的win32 API。是emWin模仿Win32呢,另外还有miniGUI也是模仿win32.
因为win32太出名,程序员太多;所以好多GUI都模仿这个接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官网的Download Full Example Code下载不来, 能共享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来楼主是新一代程序员。自从第一代Windows出生,就是这样的win32 API。是emWin模仿Win32呢,另外还有mini ...

可能措辞表达的不合适,因为之前只是听说win32并不了解,前两年做过emwin的项目对emwin有所了解,win32
api也是最近才了解一点点。 所以才说“发现跟emwin真的很像,基本都是一个思想”。现在现在想想确实是emwin模仿win32了

网友:
看到图三那个有眼睛的手机屏幕截图,一下就想到了ACDSee 3.x,满满的年代感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硬汉喜欢纯win32,还有Dev-Cpp也可用,此外还有Pelles C。
Dev-Cpp也是基于MinGW;
Pelles C是自己 ...

太感谢了

网友(2021-12-04):
太感谢了,我近期也想学习,谢谢分享

网友:
全是宝藏呀。嵌入式工程师必须什么都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