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raph控件往曲线头部添加数据

楼主(2020-04-18):
如果现在曲线是从左往右绘制,有没有办法从曲线的头部插入数据呢,就是从左边添加,现在的方法好像只能使用GRAPH_DATA_YT_MirrorX(),不过这样数据就对称了。

网友A:
你说的是这个?

Graph控件绘制图形从左往右显示方法,默认是从右往左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51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这个?

Graph控件绘制图形从左往右显示方法,默认是从右往左

对是这个,刚开始是从左到右移动  ,但是我把方向变成从右到左(使用GRAPH_DATA_YT_MirrorX)之后,发现graph控件上的时间线(text控件)一移动,曲线就会改变,从左到右倒不会,太奇怪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是这个,刚开始是从左到右移动  ,但是我把方向变成从右到左(使用GRAPH_DATA_YT_MirrorX)之后,发现gra ...

可以考虑删除重新切换移动方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删除重新切换移动方向。

删除后切换方向,再创建之后,没有出现,移动曲线还是会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删除后切换方向,再创建之后,没有出现,移动曲线还是会变。

来个效果图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删除重新切换移动方向。

删除之后,切换方向,再创建之后,就没出现,移动曲线还是会变,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删除之后,切换方向,再创建之后,就没出现,移动曲线还是会变,

效果图,第一次制作gif图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效果图,第一次制作gif图

我发现在graph上方的控件都会把曲线分割成一模一样的曲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在graph上方的控件都会把曲线分割成一模一样的曲线

似乎明白你的意思了,你是想移动你的波形,是这个意思不,通过按下按钮,可以随意移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似乎明白你的意思了,你是想移动你的波形,是这个意思不,通过按下按钮,可以随意移动。

就是移动波形和时标,之前就是听你的建议画2D图,但是有些问题就没进行下去,没想到这个graph控件又有这个问题,看来还是得弄成2d好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就是移动波形和时标,之前就是听你的建议画2D图,但是有些问题就没进行下去,没想到这个graph控件又有这 ...

重新写了个界面,没有用gui_builder的资源列表创建,用一个子窗口来画2d图就可以了,难道是gui_builder创建的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