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5.29怎么不能双击打开map文件了。。。

楼主(2020-04-20):
怎么快速打开mdk5.29的map文件?

网友A:
编译后,工程路径里面有这个文件吧,有的话,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编译后,工程路径里面有这个文件吧,有的话,没问题的。

进入工程路劲的文件夹,有这个文件。但是双击项目名称出不来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进入工程路劲的文件夹,有这个文件。但是双击项目名称出不来了。。。

按理说MDK升级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,你再查查工程看看是怎么回事,我就不安装5.29测试了。

网友:
我的 MDK529  可以正常打开 map 文件

网友B:
你看看是不是没勾选这里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是不是没勾选这里啊。

这些都勾选了。 编译输出文件夹也有map文件。
这个项目文件是cubemx生成的,好像就是有这个问题。 网上也找到别人类似的问题。 可能是哪里的设置需要更改吧,还在查找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些都勾选了。 编译输出文件夹也有map文件。
这个项目文件是cubemx生成的,好像就是有这个问题。 网上 ...

CubeMX就是有这个比较坑的问题,我记得原因还挺简单的,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

网友C:
把这个路径重新配置一下就好了

网友C:
进设置,在Listing选项卡界面,把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这个重新指定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进设置,在Listing选项卡界面,把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这个重新指定一下

果然如此!!!!
赞一个!

网友(2020-06-04):
引用 网友C:
把这个路径重新配置一下就好了

我也因为这个困惑了好久,谢谢.

网友(2020-11-09):
D:\360MoveData\Users\lenovo\Desktop

网友:
在Option fo taget--Utilities--Generate Listing  需要勾上。

网友:
这儿需要勾上。

网友(2021-01-06):
引用 网友C:
进设置,在Listing选项卡界面,把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这个重新指定一下

赞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