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(bin也支持),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

楼主(2020-04-20):
通过这种方式,可以实时检查程序的完整性,防止盗取程序时对程序的修改。

也可以用来验证程序的完整性,特别是IAP升级等场合。

【准备工作】

需要一个srec_cat.exe小软件,在下面的软件包里面。

【理论基础】

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docs/3806.htm

全部理论都在这个文档上面:

【操作步骤】
注意,我是按照我们的工程操作的,其它工程大家自行做适配,推荐将CRC值放在扇区末尾,方便程序设计和配置。

1、下载此贴里面的RTX5 BOOT例子:链接

2、将srec_cat.exe文件,放在路径\Project\MDK-ARM(AC5)

3、在原有的批处理文件CopyHex_Flash.bat,加上一行处理:

srec_cat.exe Objects\output.hex -intel -crop 0x08000000 0x0801FFFC -fill 0xFF 0x08000000 0x0801FFFC -STM32_Little_Endian 0x0801FFFC -o ..\output-crc.hex -intel

srec_cat.exe Objects\output.hex -int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以hex方式读取output.hex文件。
-crop 0x08000000 0x0801FFF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裁剪出0x08000000 到 0x0801FFFC  的空间(即128KB的末尾字节)。
-fill 0x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未使用的空间填充0xFF。
0x08000000 0x0801FFFC -STM32_Little_Endian 0x0801FFFC   : 计算0x08000000 到 0x0801FFFC的CRC值,以小端格式存储到地址0x0801FFFC 。
..\output-crc.hex -int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hex文件末尾带crc值的output_crc.hex文件存在上一个目录,对于我们工程即 \Project。

3、程序里面添加如下硬件CRC校验:

配置好系统时钟后,就可以调用此函数验证当前程序的完整性。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ootHexCrcVeriy
*        功能说明: 程序完整性校验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BOOT_START   0x08000000     /* boot程序首地址 */
#define BOOT_LEN     0x0001FFFC     /* 程序大小 */
#define BOOT_CRCADDR 0x0801FFFC     /* bin文件的CRC计算值存储的位置 */

__IO uint32_t uwCRCValue = 0;
__IO uint32_t uwExpectedCRCValue;

void BootHexCrcVeriy(void)
{
        CRC_HandleTypeDef   CrcHandle;

        /* 读取bin文件的CRC */
        uwExpectedCRCValue  = *(__IO uint32_t *)BOOT_CRCADDR;

        /* 初始化硬件CRC */
       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();

        CrcHandle.Instance = CRC;
        CrcHandle.Init.DefaultPolynomialUse    = DEFAULT_POLYNOMIAL_ENABLE;
        CrcHandle.Init.DefaultInitValueUse     = DEFAULT_INIT_VALUE_ENABLE;
        CrcHandle.Init.InputDataInversionMode  = CRC_INPUTDATA_INVERSION_NONE;
        CrcHandle.Init.OutputDataInversionMode = CRC_OUTPUTDATA_INVERSION_DISABLE;
        CrcHandle.InputDataFormat              = CRC_INPUTDATA_FORMAT_WORDS;

        if (HAL_CRC_Init(&CrcHandle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计算是否与硬件CRC一致 */
        uwCRCValue = HAL_CRC_Calculate(&CrcHandle, (uint32_t *)BOOT_START, BOOT_LEN/4);

        if (uwCRCValue != uwExpectedCRCValue)
       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}

4、添加MDK自动执行批处理文件:

5、下载程序,这步比较关键,我们要单独下载生成的output_crc.hex文件,我这里直接使用jlink lite下载的,简单易用:

使用我们TOOL脱机烧录也可以:

6、完整的测试程序,可以在V7板子上面测试:

最后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挥想象,怎么玩都行,可以有很多玩法。

核心就是软件计算的CRC和STM32的硬件CRC数值一样即可

【后续】

在原来程序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个生成的output_crc.hex文件转换为bin文件。

1、在路径 \Project\MDK-ARM(AC5) 里面添加了文件hex2bin.exe
2、在批处理文件CopyHex_Flash.bat里面添加 hex2bin ..\output-crc.hex

通过这两部就可以完成,完整代码如下:

网友A:
你说的思路好像不好实现,CRC放在最后面,是执行不过去的,所以增加不增加意义不到,做加密其实就是用UID做比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思路好像不好实现,CRC放在最后面,是执行不过去的,所以增加不增加意义不到,做加密其实就是用UID做 ...

已经实现了。

网友:
嗯 期待硬汉分析思路

网友B:
我是在BIN程序的末尾加CRC校验,然后网络升级程序中做完整性校验,防止升级程序在拷贝和传输过程中数据异常造成硬件变砖。

楼主:
整理完毕。

网友C:
一般都会计算一个CRC加到BIN后面,运行程序时Bootloader都会计算FLASH中的CRC值 和保存的CRC 如果不相等就会一直停在Bootloader中等待升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在BIN程序的末尾加CRC校验,然后网络升级程序中做完整性校验,防止升级程序在拷贝和传输过程中数据异常 ...

好的,这就把bin文件末尾附加CRC的设置工程添加到楼主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都会计算一个CRC加到BIN后面,运行程序时Bootloader都会计算FLASH中的CRC值 和保存的CRC 如果不相等就 ...

好的,这就把bin文件末尾附加CRC的设置工程添加到楼主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思路好像不好实现,CRC放在最后面,是执行不过去的,所以增加不增加意义不到,做加密其实就是用UID做 ...

UID是肯定要用的,但只用UID是很容易被破解者绕过去的,这个时候再结合CRC对代码的校验就能识别出来程序有没有被动过。当然只在代码结尾增加CRC校验也有点过于明显,可以在代码内多处增加CRC校验码互相验证以进一步提高破解者的破解难度。

网友D:
stm32自带的读写保护不好吗?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tm32自带的读写保护不好吗?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。。。。。

这个的主要目的还是程序的完整性测试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stm32自带的读写保护不好吗?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。。。。。

自带的读写保护很容易被破解的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自带的读写保护很容易被破解的哟

st作为芯片行业的大佬之一,技术水平不会这么差劲吧?
感觉读保护很好啊,强制读就会刷新flash,不会泄露代码,也不会成为死片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t作为芯片行业的大佬之一,技术水平不会这么差劲吧?
感觉读保护很好啊,强制读就会刷新flash,不会 ...

读保护防不了物理攻击,这就是为什么ARM力推M35P,不断推进物联网安全。

这里有个普及贴:

【硬核】EW2020上展示让芯片跳过安全启动进入while(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631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读保护防不了物理攻击,这就是为什么ARM力推M35P,不断推进物联网安全。

这里有个普及贴:

硬汉兄 有没有加密的专题介绍哈

网友:
Mark,以备不时之需

网友:
st作为芯片行业的大佬之一,技术水平不会这么差劲吧?
感觉读保护很好啊,强制读就会刷新flash,不会泄露代码,也不会成为死片子

网友:
对于保持应用程序完整性这个CRC校验够用了

网友F:
楼主,ST官方有相关内容啊,你直接搜ClassB,里面有做认证这个必备的,提供了相关源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,ST官方有相关内容啊,你直接搜ClassB,里面有做认证这个必备的,提供了相关源代码

谢谢,自力更生,效果更好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一般都会计算一个CRC加到BIN后面,运行程序时Bootloader都会计算FLASH中的CRC值 和保存的CRC 如果不相等就 ...

请问一下boot怎么获取应用程序的crc和应用程序的长度?因为应用可以升级,boot一般不升级,如果应用大小变了那么crc和应用的长度肯定也会变,不能把这两个值存储到boot代码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问一下boot怎么获取应用程序的crc和应用程序的长度?因为应用可以升级,boot一般不升级,如果应用大小 ...

boot都是远程获取,或者本地存储设备获取的,很容易就获取大小了。

网友H(2020-08-05):
我也做了一个,我是直接的在生成的raw.bin最后增加4B的CRC校验。
1,fromelf --bin --output raw.bin "#L"
2.srec_cat.exe raw.bin -Binary -crop 0 %indexdx%  -crc32-l-e %indexdx%  -o gps_bass.bin -Binary

网友I(2021-08-20):
16K flash最後四個byte 放CRC32
怎算出來和BIN檔的不一樣
ROM_SIZEinWORDS=4
     for(index = 0; index < (uint32_t)ROM_SIZEinWORDS; index++)
     {
        CRC->DR = __REV(*((uint32_t *)0x8008000 + index));
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16K flash最後四個byte 放CRC32
怎算出來和BIN檔的不一樣
ROM_SIZEinWORDS=4

你这个仅计算了个__REV?

网友(2021-11-07):
引用 网友H:
我也做了一个,我是直接的在生成的raw.bin最后增加4B的CRC校验。
1,fromelf --bin --output raw.bin "#L" ...

你这个好,这样可以在传输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

网友J:
Keil获取固件末尾的方法:
extern int Image$ER_IROM1$Base;
extern int Image$ER_IROM1$Limit;
extern int Image$ER_IROM1$Length;
extern int Image$ER_IROM1$RO$Length;
extern int Image$RW_IRAM1$RW$Length;

uint32_t Base = (uint32_t)&Image$ER_IROM1$Base;
uint32_t Limit = (uint32_t)&Image$ER_IROM1$Limit;
uint32_t Length = (uint32_t)&Image$ER_IROM1$Length;
uint32_t RO_Length = (uint32_t)&Image$ER_IROM1$RO$Length;
uint32_t RW_Length = (uint32_t)&Image$RW_IRAM1$RW$Length;

/**
* @brief   CRC32校验函数。
* @details 校验结果和PC端一致。适用于不能4字节对齐的数据长度。
* @param   hcrc    句柄,为hcrc应用封装的结构体变量。
* @param   pBuffer 指针,指向被校验数据。
* @param   Length  长度,被校验数据的字节数。
* @retval  CRC32校验结果,与PC端常用结果一致。
*/
uint32_t my_CRC(CRC_HandleTypeDef *hcrc,uint8_t *pBuffer,uint32_t Length)
{
  uint32_t index;
  uint32_t temp = 0U;
  hcrc->State = HAL_CRC_STATE_BUSY;
  __HAL_CRC_DR_RESET(hcrc);
  //-可以4字节对齐的部分,使用硬件CRC计算-begin-
  index = Length>>2;
  while(index--)
  {
    hcrc->Instance->DR = __RBIT(*(uint32_t *)pBuffer);
    pBuffer+=4;
  }
  temp = __RBIT(hcrc->Instance->DR);
  //-4字节对齐后多余的字节,最后用软件加入计算-begin-
    index = Length & 0x03;
    while(index--)
    {
      temp ^= (uint32_t)*pBuffer;
      for(uint8_t i = 0;i < 8;i++)
      {
          if (temp & 0x01)
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^0xedb88320;//0xedb88320是多项式0x04c11db7按位反转后的值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temp >>= 1;
      }
      pBuffer++;
    }
  hcrc->State = HAL_CRC_STATE_READY;
  return temp^=0xffffffff;
}

__IO uint32_t uwCRCValue = 0;
__IO uint32_t uwExpectedCRCValue;

void BootHexCrcVeriy(void)
{
    CRC_HandleTypeDef   CrcHandle;
    uint32_t CRC_Addr,size;

    /* 读取bin文件的CRC */
    CRC_Addr = Limit + RW_Length;
    printf("CRC_Addr:0x%X\r\n",CRC_Addr);
    if(CRC_Addr%32)
        CRC_Addr = (CRC_Addr + 31) / 32 * 32;
    printf("CRC_Addr align 32:0x%X\r\n",CRC_Addr);
    uwExpectedCRCValue  = *(__IO uint32_t *)(CRC_Addr);
    printf("uwExpectedCRCValue:0x%X\r\n",uwExpectedCRCValue);

    /* 初始化硬件CRC */
   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();
    CrcHandle.Instance = CRC;

    if (HAL_CRC_Init(&CrcHandle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printf("CRC init error\r\n");
    }

    /* 计算是否与硬件CRC一致 */
    size = CRC_Addr - Base;
    printf("size:%d\r\n",size);
    uwCRCValue = my_CRC(&CrcHandle, (uint8_t *)Base,size);
    printf("uwCRCValue:0x%X\r\n",uwCRCValue);

    if (uwCRCValue != uwExpectedCRCValue)
    {
        printf("CRC error\r\n");
    }
}

输出bin文件:fromelf --bin -o app.bin !L
.bat添加CRC:
for /f %%i in ('dir /b .\app.bin') do (
set indexdx=%%~zi
)
ECHO %indexdx%
srec_cat.exe app.bin -Binary -crop 0 %indexdx%  -crc32-l-e %indexdx%  -o app_xxx.bin -Binary

打印输出如下():
ER_IROM1_Base  :0x8000000
ER_IROM1_Limit :0x8018CB0
ER_IROM1_Length:0x18CB0
ER_IROM1_RO_Length:0x18CB0
RW_IRAM1_RW_Length:0x140
CRC_Addr:0x8018DF0
CRC_Addr align 32:0x8018E00
uwExpectedCRCValue:0x82141BA
size:101888
uwCRCValue:0x82141BA

这里面隐藏的一个功能是,keil会自动将生成的执行文件(hex、bin)自动32字节对齐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Keil获取固件末尾的方法: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J:
上传我的测试工程,基于V6开发板。网页上传固件到0x08080000,程序里边对比CRC32
硬件CRC32实现非4字节对齐的实现参考了网友的:硬件CRC32 评论区第一个
bin文件追加CRC32参考的上面24楼的。
在此表示感谢!

另外还有个不完美的地方,不能添加多个Target,实现不同Target编译时自动生成不同名的bin文件,
这个问题的根源应该还是计算是在.bat批处理里面做的,如果能直接在After Build里面调用srec_cat就可以,
但是固件大小我不知道怎么获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上传我的测试工程,基于V6开发板。网页上传固件到0x08080000,程序里边对比CRC32
硬件CRC32实现非4字节对 ...

改进的已经很方便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上传我的测试工程,基于V6开发板。网页上传固件到0x08080000,程序里边对比CRC32
硬件CRC32实现非4字节对 ...

你好!请问通过怎么修改 (uint32_t)&Image$RW_IRAM1$RW$Length 来获取压缩后的RW Data大小?原来的是获取Grand Totals里的RW Data

网友(2022-02-24):
引用 网友J:
上传我的测试工程,基于V6开发板。网页上传固件到0x08080000,程序里边对比CRC32
硬件CRC32实现非4字节对 ...

我靠 屌炸天。

网友(2022-04-09):
引用 网友K:
你好!请问通过怎么修改 (uint32_t)&Image$RW_IRAM1$RW$Length 来获取压缩后的RW Data大小?原来的是获取 ...

上面说的方法如果RW是经过压缩后的,就不准了,我也是刚发现。
网上搜了以下,有一个解决的帖子:https://www.sohu.com/a/431321566_505803
主要思路是利用了“Region$$Table$$Base”,打开map文件能搜到。
“Region$$Table$$Base”这个地址开始的第5个字,就是Total ROM Size (Code + RO Data + RW Data)

extern uint32_t Region$$Table$$Base;

typedef struct
{
    uint32_t addr_Code_RO_Limit;        //Code + RO
    uint32_t addr_RAM_Base;             //RAM基址
    uint32_t addr_RW_Length;            //RW长度
    uint32_t addr_func;                 //C库c_w.l中的dczerorl函数,见map文件
    uint32_t addr_Image_Limit;          //Code + RO + 压缩的RW初值,减去flash基址可得到代码大小
    uint32_t addr_ZI_Base;              //ZI基址
    uint32_t addr_ZI_Length;            //ZI长度
    uint32_t addr_func2;                //C库c_w.l中的handler_zi函数,应是清零ZI用
}RegionTable_t;

region = (RegionTable_t*)(uint32_t)&Region$$Table$$Base;

addr = region->addr_Image_Limit;

网友L:
大神 你好
为啥要校验BOOT的bin呢  不是应该校验APP的bin吗?

请教一个问题:
在boot代码里,跳转app之前  我想校验一下app代码的完整性,我应该怎么做呢
如果app区域是自己通过上位机写入的   自己加上crc校验就可以,
如果是通过keil下载的axf文件呢?
或者说有办法区分app区域是bin文件  还是axf文件,或者hex文件也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大神 你好
为啥要校验BOOT的bin呢  不是应该校验APP的bin吗?

我这个就是校验APP的,你要校验boot也没问题。通用的玩法。

网友(2022-06-10):
引用 网友H:
我也做了一个,我是直接的在生成的raw.bin最后增加4B的CRC校验。
1,fromelf --bin --output raw.bin "#L" ...

1 你也可以具体的解说一下,以便大家都可以用。你和楼主的其它都一样,只是这个批处理不同吗?
2 都是添加在镜像文件的末尾。加在向量表的4个空闲DCD位置也可以吧?如果将CRC存在这个位置?如何校验?此时应该是从CRC字节存的位置到镜像的末尾吧?QQ2730122869或微信michael-mrzhang期待与你交流

网友M:
h743的FLASH的2M的CRC也是可以的吧,就是flash全部用的话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h743的FLASH的2M的CRC也是可以的吧,就是flash全部用的话

__attribute__((at(x)))固定到你的2M末尾即可,这样就不会全部被程序占用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J:
Keil获取固件末尾的方法:

示例脚本代码,调用了SRecord的-crc32-l-e,并非对应STM32的硬件CRC模块。在普通STM32系列MCU上,需要把-crc32-l-e 改成 -STM32_Little_Endian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示例脚本代码,调用了SRecord的-crc32-l-e,并非对应STM32的硬件CRC模块。在普通STM32系列MCU上,需要把- ...

他这个是整了一个通用玩法,没有用这个-STM32_Little_Endian。

所以它的代码里面仅做了CRC使能就操作DR寄存器实现了。没有调用HAL库提供的CRC计算API。玩法不太一样。

网友O:
HEX格式是不是没办法根据文件hex大小加到末尾?,只能加到固定位置?

网友M(2022-10-12):
我试了下,这样生成的CRC的hex文件会比原来大很多,因为用了所有的地址计算,有办法解决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HEX格式是不是没办法根据文件hex大小加到末尾?,只能加到固定位置?

可以,视频教程里面改成加到末尾了

这个是放到末尾的。
BSP视频教程第18期:基于NAND,eMMC,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,带CRC完整性校验(2022-06-1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3053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我试了下,这样生成的CRC的hex文件会比原来大很多,因为用了所有的地址计算,有办法解决吗

不正常,CRC本身代码非常小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正常,CRC本身代码非常小的。

-fill 0xFF  我发现是因为这个导致的,这个有必要加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正常,CRC本身代码非常小的。

srec_cat.exe app.hex -intel -crop 0x08040000 0x081FFFFC  -fill 0xFF 0x08040000 0x081FFFFC -o .\appcrc.hex -intel   我是用的全部flash,是不是因为加了-fill 0xFF 很多的ff导致的,这个有必要吗

网友P(2022-12-09):
我现在用的是雅特力的CRC32,计算的flash大小也要4字节对齐,怎么保证生成的app固件的大小是4字节的倍数,还是说32位的MCU生成的固件大小都是4字节的倍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我现在用的是雅特力的CRC32,计算的flash大小也要4字节对齐,怎么保证生成的app固件的大小是4字节的倍数,还 ...

视频教程里面分享这个问题了。

BSP视频教程第18期:基于NAND,eMMC,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,带CRC完整性校验(2022-06-1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053&fromuid=58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可以,视频教程里面改成加到末尾了

这个是放到末尾的。

我现在的做法是 生成bin文件把CRC加到末尾,再把BIN文件转换成HEX。 我想问的是 有没有直接把CRC加到HEX文件末尾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我现在的做法是 生成bin文件把CRC加到末尾,再把BIN文件转换成HEX。 我想问的是 有没有直接把CRC加到HEX ...

51楼的回复就是,换了个批处理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h743的FLASH的2M的CRC也是可以的吧,就是flash全部用的话

是的。此时考虑将CRC值存到其它地方了。

网友M:
这个小程序是以32位为地址进行计算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这个小程序是以32位为地址进行计算的吗

没太理解你的意思,32位是想表达4字节对齐?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没太理解你的意思,32位是想表达4字节对齐?

有个问题我不太清楚,就是这个bin文件如果长度不是4的倍数,比如11个字节,它是先对其到4的倍数,再计算,然后再存放在第13~16字节的位置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有个问题我不太清楚,就是这个bin文件如果长度不是4的倍数,比如11个字节,它是先对其到4的倍数,再计算 ...

一定是4字节的整数倍,应该是规约要求还什么,你可以实测下,转换的bin基本不会出现不是4字节的整数倍。

及时不是也没有关系,解决办法比较好弄,使用软件HEX NEO手动添加0就行行,这个在视频教程里面做了新的实现,直接把CRC值放在程序末尾,比此贴的实现更实用些。
BSP视频教程第18期:基于NAND,eMMC,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,带CRC完整性校验(2022-06-1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053&fromuid=58

网友(2023-08-25):
0x08000000 0x0801FFFC -STM32_Little_Endian 0x0801FFFC   : 计算0x08000000 到 0x0801FFFC的CRC值,以小端格式存储到地址0x0801FFFC 。         这个地方计算的CRC32是常规的计算方式吗?我现在使用GD32的芯片,GD32计算的CRC32是CRC32-MPEG-2方式,现在和这个工具算的不一致,我看-STM32_Little_Endian 这个参数有很多不一样的,算出来结果也不一样,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参数的说明,

网友Q(2023-10-19):
楼主,最近项目有这个需求,最终烧入的文件是output.crc.hex 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楼主,最近项目有这个需求,最终烧入的文件是output.crc.hex 嘛

芯片内部运行的必须得是bin,下载器下载的时候你可以选择hex或者bin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芯片内部运行的必须得是bin,下载器下载的时候你可以选择hex或者bin

好的 ,非常感谢    最近才发现您管理的这个硬核论坛 , 相见恨晚呀

网友R(2024-05-19):
我想问下,如果把带CRC的bin文件写进Flash里,不就会把CRC值也写进Flash吗,这样是没问题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我想问下,如果把带CRC的bin文件写进Flash里,不就会把CRC值也写进Flash吗,这样是没问题的吗

没问题。

并且这个是用户boot自编程更新app的,可以选择不将CRC所在位置的内容更新到Flash里面。

网友(2024-07-19):
引用 网友J:
Keil获取固件末尾的方法:

这个适用于bin文件在bat文件的当前目录下,
如果bin文件在其他的目录下,比如:out\Debug\
试了一下会出现这个:Cyclic_Redundancy_Check_32_Little_Endian filter requires an address

要加一个命令,把bin文件复制到当前目录 就好了
copy out\Debug\app.bin

@echo off
for /f %%i in ('dir /b app.bin') do (
    set indexdx=%%~zi
    echo File size: %indexdx% bytes
)
ECHO Final file size: %indexdx% bytes
srec_cat.exe app.bin -Binary -crop 0 %indexdx% -crc32-l-e %indexdx% -o app_xxx.bin -Binary

网友S(2024-09-03):
大佬,生成的crc32能用软件校验法吗,用的单片机不是stm32也没有硬件crc功能

网友T:
我好奇能把CRC校验藏在代码中间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大佬,生成的crc32能用软件校验法吗,用的单片机不是stm32也没有硬件crc功能

可以用软件CRC,计算一样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我好奇能把CRC校验藏在代码中间吗?

可以,这样的话,适合计算完毕后填充到对应的位置。验证的时候把这个位置的值提取出来,换成之前的计算CRC时的值,再验证。

网友U(2024-10-10):
硬汉老师,上面图片显示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硬汉老师,上面图片显示不了

1楼的图片吗,你刷新下试试。

网友V:
脚本在IAR下也可以通用吧

网友W:
iar有办法放到文件默认,程序里面读取到么?IAR本身提供的只能放到固定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iar有办法放到文件默认,程序里面读取到么?IAR本身提供的只能放到固定地址

可以的,IAR也可以执行脚本处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脚本在IAR下也可以通用吧

对,IAR也可以脚本处理。

网友:
测试成功,在BIN文件末尾增加CRC ,感谢eric2013 ,wander    @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 :: 检查必要的输入文件是否存在 if not exist "Objects\output.hex" (     echo Error: Objects\output.hex does not exist.     exit /b 1 )  if not exist "app.bin" (     echo Error: app.bin does not exist.     exit /b 1 )  :: 获取 app.bin 文件的大小 for /f %%i in ('dir /b .\app.bin') do (     set indexdx=%%~zi ) ECHO File size: %indexdx%  :: 使用 srec_cat 处理文件并添加 CRC32 校验码 srec_cat.exe app.bin -Binary -crop 0 %indexdx%  -crc32-l-e %indexdx%  -o app_becu.bin -Binary if errorlevel 1 (     echo Error: Failed to process app.bin with srec_cat.     exit /b 1 )  :: 将处理后的文件复制到上级目录 copy app_becu.bin ..\app_becu.bin if errorlevel 1 (     echo Error: Failed to copy app_becu.bin.     exit /b 1 )  echo Process completed successfully. endlocal

网友X:
感谢 eric2013,  生成BIN文件, 把CRC 加在BIN文件末位,已测试成功。
@echo off
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

:: 检查必要的输入文件是否存在
if not exist "Objects\output.hex" (
    echo Error: Objects\output.hex does not exist.
    exit /b 1
)

if not exist "app.bin" (
    echo Error: app.bin does not exist.
    exit /b 1
)

:: 获取 app.bin 文件的大小
for /f %%i in ('dir /b .\app.bin') do (
    set indexdx=%%~zi
)
ECHO File size: %indexdx%

:: 使用 srec_cat 处理文件并添加 CRC32 校验码
srec_cat.exe app.bin -Binary -crop 0 %indexdx%  -crc32-l-e %indexdx%  -o app_becu.bin -Binary
if errorlevel 1 (
    echo Error: Failed to process app.bin with srec_cat.
    exit /b 1
)

:: 将处理后的文件复制到上级目录
copy app_becu.bin ..\app_becu.bin
if errorlevel 1 (
    echo Error: Failed to copy app_becu.bin.
    exit /b 1
)

echo Process completed successfully.
endlocal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感谢 eric2013,  生成BIN文件, 把CRC 加在BIN文件末位,已测试成功。
@echo off
setlocal enabledelaye ...

网友U:
硬汉老师,这种方法可以更改校验的方式吗?比如说把CRC-32改成CRC-32/MPEG-2这种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硬汉老师,这种方法可以更改校验的方式吗?比如说把CRC-32改成CRC-32/MPEG-2这种方式。

可以,但是需要你两端的校验方式一致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但是需要你两端的校验方式一致即可

硬汉老师指导指导

楼主:
你做个上位机软件生成即可。然后同样的CRC代码也在你的板子端实现下

网友Y(2025-02-11):
请问有老师做过linux下生成的可执行程序中添加crc校验值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请问有老师做过linux下生成的可执行程序中添加crc校验值嘛

可以使用IAR,IAR的Linux版支持末尾添加CR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