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,Codeblock2020运行emWin6.12模拟器编译报错

楼主(2020-04-20):
都说codeblock可以直接编译运行emwin612,但是我安装论坛里共享的code(含编译器版本)软件,编译报错。一堆undefined reference。问题应该是跟静态库有关系,但是看了codeblock的设置,没看出什么问题,求大神指点。

工程设置:
编译器配置:
工程下有些头文件裂了,但是根据工程以及对比在vc6下的工程,裂了的头文件没用到。

楼主:
在其他网站上看其他教程都是安装codeblocks,解压emwin的包,直接编译运行,有点糊涂了。  另外就是codeblocks可以正常建C工程,并编译运行,。

网友A:
难道跟我之前设置过VS Code的GCC有关系。

我这里代开就可以使用,无法达到打开即用的效果,就别用它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跟我之前设置过VS Code的GCC有关系。

我这里代开就可以使用,无法达到打开即用的效果,就别用它了。

还是vc6.0香

网友:
VC6.0是的,只要能安装成功,使用还是很方便的。

网友B:
应该是64位和32位兼容问题,不知道咋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64位和32位兼容问题,不知道咋改

codeblock不知道什么鬼,有时候直接安装上就可以使用。

网友(2020-07-22):
要下一个32bit的codeblock带编译的。。修改simconf.c #ifdef WIN32 改成 #ifndef WIN32

网友C:
我换新电脑后,安装VC6.0就无法输入中文了。。。。
太老的工具还是有些兼容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换新电脑后,安装VC6.0就无法输入中文了。。。。
太老的工具还是有些兼容问题。

使用我这个版本

VC6.0超级精简版,实际测试XP,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428&fromuid=58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使用我这个版本

VC6.0超级精简版,实际测试XP,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

用得就是这个。 win10的中文输入法写不了字。
用搜狐输入法可以,但是被搜狐的广告烦死了。。。。就放弃了。

老电脑可以用,可能是安装过完整的VC6以后,再装的这个简化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得就是这个。 win10的中文输入法写不了字。
用搜狐输入法可以,但是被搜狐的广告烦死了。。。。就放 ...

学校用的是Win10教育版,倒是没有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