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为什么感觉mutex信号量没起作用

楼主(2020-04-21):
刚学了信号了,设计了个任务想看普通二值信号量的优先级反转现象,实际效果和理论一样。然后用了mutex信号量看看解决没,结果还是和原来一样。。怀疑设计二值信号量任务时那个效果根本不是优先级反转造成的。。。

不知道任务这么设计有什么问题???

三个主要任务优先级:Task1(5) > Task2(10) > Task0(15),还有个任务专门查看谁占用了资源
Task1、Task0都使用信号量,其余都没用到。创建互斥信号量给的优先级是4

代码和普通二值信号量一样,只是现在的等待、释放信号量函数换成了mutex的
void TaskPrintf(void *p_arg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 = OSTimeGet(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askS running - count:%u time:%ums-----", count, timecount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s", str);
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(100); //100ms打印一次 srt 的内容,这样便可查看哪个任务占着资源
        }
}

/*
*----------- 测试任务0 ------------
*
*
*
*/
void Task0(void *p_arg)
{
        u8 err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timecount = OSTimeGet(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ask0 running - count:%u time:%ums \r\n", count, timecount);
                OSMutexPend(testmutex, 0, &err); //等待信号量
                str = "Task0 get the resource! \r\n"; //占有资源。
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OSMutexPost(testmutex);; //释放信号量
        }
}
/*
*----------- 测试任务1 ------------
*
*
*
*/
void Task1(void *p_arg)
{
        u8 err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timecount = OSTimeGet(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ask1 running - count:%u time:%ums \r\n", count, timecount);
                OSMutexPend(testmutex, 0, &err); //申请(等待)信号量
                str = "Task1 get the resource! \r\n";
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OSMutexPost(testmutex);
        }
}

/*
*----------- 测试任务2 ------------
*
*
*
*/
void Task2(void *pdata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timecount = OSTimeGet(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ask2 running - count:%u time:%ums \r\n", count, timecount);
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(500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ucos-2的mutex要指定一个优先级,此优先级要比所有调用osmutexpend的线程优先级都高才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os-2的mutex要指定一个优先级,此优先级要比所有调用osmutexpend的线程优先级都高才有效。

mutex已经指定了优先级是4,比所有任务优先级都高了

网友B:
1、在pend函数里面提升优先级的地方打个断点,看看执行到了没。
2、看下printf函数底层的串口打印是用的阻塞方式不,不要用DMA,串口中断,FIFO之类的操作先。

这两点没什么问题了,得分析下你的测试程序了。

网友A:
想起来了,你对mutex的作用有误解。mutex的作用是这样的:
假设优先级从高到底排列:mutex,A线程,B线程,C线程;

若C线程获得了mutex,而高优先级的B线程获得执行时间也来pend该mutex,那么系统就会使C线程到达mutex的优先级别赶紧以期待它释放mutex。
而你的代码中,此时的C线程正在delay,根本没法结束;所以B线程不得不等待C线程delay结束!这就是说获得mutex之后不要delay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在pend函数里面提升优先级的地方打个断点,看看执行到了没。
2、看下printf函数底层的串口打印是用的阻 ...

不太清楚具体在哪提升了优先级,是在
ptcb->OSTCBPrio = pi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hange owner task prio to PIP            */
里吗?这里执行了的。堆栈窗口里看到 pip 和 mprio 值也是正确的。
printf是阻塞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起来了,你对mutex的作用有误解。mutex的作用是这样的:
假设优先级从高到底排列:mutex,A线程,B线程 ...

就是说mutex量只是让占用mutex的任务尽快结束,不是直接防止等待mutex的任务被低优任务抢占?
那这样的话,之前二值信号量任务那个现象也不是优先级反转现象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太清楚具体在哪提升了优先级,是在
ptcb->OSTCBPrio = pi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hange owner ...

那就是程序使用错误,没有采用正确的姿势调用互斥信号量。

根据uCOS-II API手册说明,明确禁止在互斥信号操作期间有任何挂起任务的操作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mutex量只是让占用mutex的任务尽快结束,不是直接防止等待mutex的任务被低优任务抢占?
那这样的 ...

请看硬汉给你找到的官方权威答案,文档不跟你讲道理,只跟你讲规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看硬汉给你找到的官方权威答案,文档不跟你讲道理,只跟你讲规则

谢谢,重写了程序,能明显看到现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