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驱动AD7606配合J-Scope实时输出,效果绝了,堪比示波器

楼主(2020-04-22):
这几天在做V7的AD7606驱动章节,深入研究下。

下面是AD7606采集H7-TOOL输出的正负10V信号,然后AD7606采集,再使用J-Scope实时展示(100KHz频率,200KB/S的数据),效果杠杠的。

不断调节H7-TOOL的输出频率进行展示。

H7-TOOL的RTT波形最高速度稳定性测试(2023-02-2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082

50KHz中断,每次6字节数据,即300KB/S

100KHz中断,每次6字节数据, 即600KB/S

楼主:
H7-TOOL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直接接到AD7606输入

网友A:
用的啥jlink啊,能做这么高速度。我的jlink-mini只能很低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啥jlink啊,能做这么高速度。我的jlink-mini只能很低速

普通的D版就行,之前实测最高速度可以500KB/S

楼主:
这细节查看能力,跟示波器真有一拼了

网友:
一直在用Scope,如果再升级下就更好了

网友B:
JScope 闪退了,硬汉有遇到过吗?如图
新建项目,选择 Target 直接退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JScope 闪退了,硬汉有遇到过吗?如图
新建项目,选择 Target 直接退出了

升级到6.11m试试。

我这里闪退倒是没有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升级到6.11m试试。

我这里闪退倒是没有。

都一样,我是先用 6.11m 闪退后,卸了再装 6.11j 的,晚点装个 5.XX 的版本试一下

网友C:
求助:需要个IAR下的STM32H750VBT6的工程文件 哪怕只有一个灯在闪 有谁能帮忙 QQ283222138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求助:需要个IAR下的STM32H750VBT6的工程文件 哪怕只有一个灯在闪 有谁能帮忙 QQ283222138

下载个最新的STM32H7软件包,看这个路径即可:

\Projects\STM32H750B-DK\Examples\GPIO

网友D:
可以看数组变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一样,我是先用 6.11m 闪退后,卸了再装 6.11j 的,晚点装个 5.XX 的版本试一下

我的也是闪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看数组变量吗?

数组变量使用HSS模式。

楼主:
使用J-Scope闪退的解决办法,特别是当前最新的V6.11m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529&fromuid=58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数组变量使用HSS模式。

HSS的最高速度只有1K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SS的最高速度只有1K吗?

HSS模式是的。

网友D:
这个工程文件可以共享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工程文件可以共享一下吗?

STM32H7的BSP手册升级至V2.6版本,更新AD7606章节,8路同步采样,16bit,正负10V采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550&fromuid=58

网友E(2020-09-07):
好奇用其他usb方式或者网口方式能不能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好奇用其他usb方式或者网口方式能不能实现

J-Scope这种方式更方便,不需要用户做上位机了,几乎不怎么占用CPU资源,速度也快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J-Scope这种方式更方便,不需要用户做上位机了,几乎不怎么占用CPU资源,速度也快。

是什么原理? Ulink2怎样才能做到类似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什么原理? Ulink2怎样才能做到类似效果。

J-Scope是SEGGER做的,用JLINK比较方便。

网友G(2023-06-06):
大佬,我看你好像可以采集200K频率的方波,然后我买了一块F429的开发板去测试,串口打印数据,好像只能采集到20K的信号?是得买H7的开发板吗?

网友(2024-04-07):
引用 网友G:
大佬,我看你好像可以采集200K频率的方波,然后我买了一块F429的开发板去测试,串口打印数据,好像只能采集 ...

请问您解决了?我的也是只能到31KHz了。用的是407,Jlink v9.4

网友:
坛主用的那个版本的Jlink, 可以使用200KHz的数据用JSCOPE输出出来,我淘宝买的那款好像只能用JSCOPE采集更新1K还是10KHz的速率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