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DIO驱动SD时的 关于数据长度被4整除的疑问

楼主(2020-04-22):
最近在搞SD卡的CMD42加密,需要用sdio驱动写几个加解密函数,现在遇到一个问题,详细描述在下图中,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

网友A:
直接补0是否合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补0是否合适。

硬汉兄 当配置成字传输宽度的话 那就必须要补齐4个字节了是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兄 当配置成字传输宽度的话 那就必须要补齐4个字节了是吧

F1系列的DMA仅支持4字节对齐,应该没有带FIFO,所以没有发做不对齐方式。F4,H7等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系列的DMA仅支持4字节对齐,应该没有带FIFO,所以没有发做不对齐方式。F4,H7等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独立数据源和目标数据区的传输宽度(字节、半字、全字),模拟打包和拆包的过程。源和目
标地址必须按数据传输宽度对齐  硬汉兄 这是手册里的 应该可以 1 2 4字节对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系列的DMA仅支持4字节对齐,应该没有带FIFO,所以没有发做不对齐方式。F4,H7等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独立数据源和目标数据区的传输宽度(字节、半字、全字),模拟打包和拆包的过程。源和目
标地址必须按数据传输宽度对齐。 硬汉兄  看手册可以1 2 4字节对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系列的DMA仅支持4字节对齐,应该没有带FIFO,所以没有发做不对齐方式。F4,H7等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独立数据源和目标数据区的传输宽度(字节、半字、全字),模拟打包和拆包的过程。源和目
标地址必须按数据传输宽度对齐  硬汉兄 应该支持1 2 4 字节对齐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独立数据源和目标数据区的传输宽度(字节、半字、全字),模拟打包和拆包的过程。源和目
标地址必须按数 ...

你说的这个是源数据和目的数据宽度。

数据缓冲首地址有4字节对齐要求,特别是那个SDIO DMA,不对齐工作有问题。

而DMA带了FIFO后,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