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参考H7 TOOL ST7789驱动 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

楼主(2020-04-22):
板子是H743VIT6核心板,ST7789接在SPI1,copy的H7 TOOL的驱动与H7 TOOL的区别:
1.无电源控制引脚
2.使用IO控制,直接点亮
3.无片选引脚,默认拉低
4.使用SPI1
5.时钟配置使用CUBEMX自动生成

问题: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报文都是FF,DMA发送完成回调能正常触发。
另外:H7 TOOL调用了 HAL_SPI_INIT 并没有取回调 HAL_SPI_MspInit 这个地方已经处理过了。
驱动代码如下:
void ST7789_InitHard(void)
{
    ST7789_ConfigGPIO();

    ST7789_initial();
}

static void ST7789_ConfigGPIO(void)
{
    //完成 RS 和 RESET 两个脚的的初始化
    /* 配置GPIO */
    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;

        /* 打开GPIO时钟 */
        ALL_LCD_GPIO_CLK_ENABLE();

        //LCD_SCK_1();

        gpio_ini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   /* 设置推挽输出 */
        gpio_init.Pull = GPIO_NOPULL;           /*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*/
        gpio_ini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 /* GPIO速度等级 */

        gpio_init.Pin = GPIO_PIN_5; //命令控制脚LCD_RS_PIN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);

        gpio_init.Pin = GPIO_PIN_4;//复位引脚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);
    }

    bsp_InitSPI1_Fast();
}

void bsp_InitSPI1_Fast(void)
{
    //完成SPI的引脚配置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
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
   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();
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 /* 上拉  GPIO_PULLUP*/
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5_SPI1;
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5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7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5_SPI1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bsp_InitSPI1ParamFast();
}

void bsp_InitSPI1ParamFast(void)
{
    hspi1.Instance = SPI1;
    hspi1.Init.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2;
    hspi1.Init.Direction         = SPI_DIRECTION_2LINES;
    hspi1.Init.CLKPhase          = SPI_PHASE_1EDGE;
    hspi1.Init.CLKPolarity       = SPI_POLARITY_HIGH;
    hspi1.Init.DataSize          = SPI_DATASIZE_16BIT;
    hspi1.Init.FirstBit          = SPI_FIRSTBIT_MSB;
    hspi1.Init.TIMode            = SPI_TIMODE_DISABLE;
    hspi1.Init.CRCCalculation    =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;
    hspi1.Init.CRCPolynomial     = 7;
    hspi1.Init.CRCLength         = SPI_CRC_LENGTH_8BIT;
    hspi1.Init.NSS               = SPI_NSS_SOFT;
    hspi1.Init.NSSPMode          = SPI_NSS_PULSE_DISABLE;
    hspi1.Init.MasterKeepIOState =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ENABLE; /* Recommanded setting to avoid glitches */
    hspi1.Init.Mode              = SPI_MODE_MASTER;
    hspi1.Init.IOSwap            = SPI_IO_SWAP_ENABLE;
    hspi1.Init.FifoThreshold     =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;

    HAL_SPI_Init(&hspi1);

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();

    hdma_tx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= DMA1_Stream3;
    hdma_tx.Init.FIFOMode           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hdma_tx.Init.FIFOThreshold      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
    hdma_tx.Init.MemBurst            = DMA_MBURST_SINGLE;
    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SINGLE;
    hdma_tx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= DMA_REQUEST_SPI1_TX;
    hdma_tx.Init.Direction           = DMA_MEMORY_TO_PERIPH;
    hdma_tx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tx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t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tx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

    hdma_tx.Init.Mode                = DMA_NORMAL;

    hdma_tx.Init.Priority 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LOW;

    HAL_DMA_Init(&hdma_tx);

    __HAL_LINKDMA(&hspi1, hdmatx, hdma_tx);
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3_IRQn, 1, 1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3_IRQn);
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SPI1_IRQn, 1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SPI1_IRQn);
}

static void ST7789_initial(void)
{
    rt_thread_delay(10);
    LCD_RESET_0();                  /* 低电平:复位, 只需要大于10us */

    rt_hw_us_delay(20);/* 延迟 20us */

    LCD_RESET_1();                  /* 高电平:复位结束 */
    //bsp_DelayUS(10 * 1000);         /* 复位之后,要求等待至少5ms, 此处等待10ms */
    rt_thread_delay(10);

    Lcd_WriteIndex(0x36);           /* 扫描方向 */
    Lcd_WriteData(0x00);
    /*省略*/
}

void Lcd_WriteIndex(uint8_t data1)
{
    LCD_RS_0();

    ST7789_SendByteQuick(data1);
}

static void ST7789_SendByteQuick(uint8_t data)
{
    SPI1->CFG1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| 7;  //设置单个SPI传输的数据帧的位数是8位
    SPI1->CR1 = SPI_CR1_SSI;//当 SSM 位置 1 时,此位才有效。此位的值将作用到外设 SS 输入上,并忽略 SS 引脚的 I/O 值
    SPI1->CR2 = 1;
    SPI1->CR1 = SPI_CR1_SPE | SPI_CR1_SSI;
    SPI1->CR1 = SPI_CR1_SPE | SPI_CR1_SSI | SPI_CR1_CSTART;

    while ((SPI1->SR & SPI_FLAG_TXE) == 0);

    *((__IO uint8_t *)&SPI1->TXDR) = data;

    while ((SPI1->SR & SPI_SR_TXC) == 0);

    SPI1->IFCR = SPI_IFCR_EOTC | SPI_IFCR_TXTFC;

    SPI1->CR1 &= ~(SPI_CR1_SPE);
}

网友:
不用DMA正常不。

楼主:
注释掉
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();

    hdma_tx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= DMA1_Stream3;
    hdma_tx.Init.FIFOMode           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hdma_tx.Init.FIFOThreshold      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
    hdma_tx.Init.MemBurst            = DMA_MBURST_SINGLE;
    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SINGLE;
    hdma_tx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= DMA_REQUEST_SPI1_TX;
    hdma_tx.Init.Direction           = DMA_MEMORY_TO_PERIPH;
    hdma_tx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tx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t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tx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

    hdma_tx.Init.Mode                = DMA_NORMAL;

    hdma_tx.Init.Priority 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LOW;

    HAL_DMA_Init(&hdma_tx);

    __HAL_LINKDMA(&hspi1, hdmatx, hdma_tx);
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3_IRQn, 1, 1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3_IRQn);
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SPI1_IRQn, 1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SPI1_IRQn);

修改 HAL_SPI_Transmit_DMA(&hspi1, (uint8_t *)(0x30020000),  240 * 240); 为 HAL_SPI_Transmit(&hspi1, (uint8_t *)(0x30020000),  240 * 240,1000);

因为没有CS 逻辑分析仪 选的是低电平捕获。抓到的报文是FF

楼主:
非DMA模式 也不正常
static void ST7789_SendByteQuick(uint8_t data)
{
    SPI1->CFG1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| 7;  // 时钟分频 设置为8分频 设置单个SPI传输的数据帧的位数是8位
    SPI1->CR1 = SPI_CR1_SSI;//SSI=1, 设置内部 SS 信号为高电平
    SPI1->CR2 = 1;//设置传输一个字节
    SPI1->CR1 = SPI_CR1_SPE | SPI_CR1_SSI;//使能外设 设置内部 SS 信号为高电平
    SPI1->CR1 = SPI_CR1_SPE | SPI_CR1_SSI | SPI_CR1_CSTART;//设置主站开始传输

    while ((SPI1->SR & SPI_FLAG_TXE) == 0);//判断是否有足够的tx数据包控件

    *((__IO uint8_t *)&SPI1->TXDR) = data;//写入数据

    while ((SPI1->SR & SPI_SR_TXC) == 0);//判断是否发送完成

    SPI1->IFCR = SPI_IFCR_EOTC | SPI_IFCR_TXTFC;//传输结束标志清零   发送填充标志清零

    SPI1->CR1 &= ~(SPI_CR1_SPE);//失能外设 就是完毕SPI
}

这个地方的传输 没有使用DMA,抓取到的报文也是F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DMA模式 也不正常
这个地方的传输 没有使用DMA,抓取到的报文也是FF

最早的H7-TOOL代码是没有使用spi dma,那个代码比较好移植,可以试试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早的H7-TOOL代码是没有使用spi dma,那个代码比较好移植,可以试试是否正常。

正在排除问题,有点眉目了,HAL_SPI_Transmit 能正确的发送出一个字节的数据了。继续分析中

楼主:
屏幕点亮了,但是现在是花屏。先分享一个坑点。
hspi1.Init.IOSwap            = SPI_IO_SWAP_ENABLE;

问题出在这了,这个是改变MOSI 和MISO的,这个要根据自己板子来操作。一般来说 都是DISABLE。
今天忙别的去了,继续爬坑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早的H7-TOOL代码是没有使用spi dma,那个代码比较好移植,可以试试是否正常。

硬汉老大,发现HAL_SPI_Transmit_DMA(&hspi1, (uint8_t *)(0x3000000), 240*240);,这里的地址如果写成0x3000000的话 就一定会触发DMA传输错误,如果是AXI区域就没有问题。这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老大,发现HAL_SPI_Transmit_DMA(&hspi1, (uint8_t *)(0x3000000), 240*240);,这里的地址如果写成0x ...

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反馈过一次类似的问题。

感觉即使MPU配置不合理,也不至于硬件异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反馈过一次类似的问题。

感觉即使MPU配置不合理,也不至于硬件异常。

以前那个是UART7,是硬件错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以前那个是UART7,是硬件错误

有必要换个别的板子测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必要换个别的板子测测。

人为BUG,0x3000 0000少写了一个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人为BUG,0x3000 0000少写了一个0

这个0x3000000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,我竟然没有多看他一眼。。。

后面交流问题,建议这种地址分开写0x300 0000,这样就很容易发现问题了。这个小习惯还是挺管用的。

楼主:
void emwin_thread_entry(void *parameter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rt_thread_delay(500);
        LCD_ClrScr(0xFFFF);
        rt_thread_delay(500);
        LCD_ClrScr(0x0000);
    }
}

void lcd_thread_entry(void *parameter)
{
    LCD_InitHard();
    rt_thread_delay(100);
    LCD_ClrScr(0x5555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rt_thread_delay(50);
        LCD_Task();
    }
}

这里开了两个任务,一个刷LCD 一个写数据,发现刷不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里开了两个任务,一个刷LCD 一个写数据,发现刷不满。

DMA开成循环模式,不单独处理刷新,看看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MA开成循环模式,不单独处理刷新,看看是否正常。

循环模式,只能点亮屏,是花屏显示。
另外普通模式 刷一会,屏就没有显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MA开成循环模式,不单独处理刷新,看看是否正常。

老大 EMWIN已经跑起来了,屏幕显示还是很流畅的,现在SPI的速度是50MHZ,任务是50ms刷一次。跑了一下emwin的demo,pixels/sec = 1491000。
回头我整理一下,把demo发上来

楼主:
STM32H743VIT6 ST7789 EMWIN RT-Thread 使用SPI1.不定时的会画面不显示了,板子显示在对插的,怀疑硬件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32H743VIT6 ST7789 EMWIN RT-Thread 使用SPI1.不定时的会画面不显示了,板子显示在对插的,怀疑硬件问 ...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B(2023-05-30):
你好想请问下老哥,dma spi屏幕刷不满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想请问下老哥,dma spi屏幕刷不满怎么解决的呀

你的玩法也是开显存刷吗,还是什么方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玩法也是开显存刷吗,还是什么方式。

也是开显存刷,使用dma发送,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屏幕刷不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也是开显存刷,使用dma发送,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屏幕刷不满

这种的应该是你的DMA配置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应该是你的DMA配置问题了。

好的谢谢大佬,我再仔细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