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请教下,使用 uart 的打印相关的调试消息输出的话,在 os 系统下,是使用 sem 还是 mutex ?

楼主(2020-04-22):
请教下,使用 uart 的打印相关的调试消息输出的话,在 os 系统下,是使用 sem 还是 mutex ?

因为我看有些是使用 sem,也有些是使用 mutex , 到底哪种比较安全可靠啊 ?

网友A:
用SEM有优先级翻转的问题,这个问题一般没啥影响,除非你的程序对任务的优先级比较敏感。

相比mutex的优势就是源码里面少了优先级翻转的处理,效率高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SEM有优先级翻转的问题,这个问题一般没啥影响,除非你的程序对任务的优先级比较敏感。

相比mutex的优 ...

那就是各有各的优势,对吧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就是各有各的优势,对吧,

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