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如何使用字库芯片返回的点阵数据显示

楼主(2020-04-22):
使用了高通的GT60L16M2k4字库芯片,但是看emwin里面使用字库接口,没有找到合适调用的,都是把字库全部载入后再使用的,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使用?谢谢

网友A:
这个不好解决,我们RA8875也是这样的,现在也是用外置Flash实现的。

RA8875那个是他直接访问的字库芯片,emWin参与不进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好解决,我们RA8875也是这样的,现在也是用外置Flash实现的。

RA8875那个是他直接访问的字库芯片 ...

好的,谢谢!如果用其它型号的字库,能提供地址的,是不是直接创建矢量字库就可以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!如果用其它型号的字库,能提供地址的,是不是直接创建矢量字库就可以?谢谢

可以的,并行的NOR Flash也可以。
有SDRAM的话,加载到SDRAM里面也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并行的NOR Flash也可以。
有SDRAM的话,加载到SDRAM里面也比较方便。

没有地址提供的字库芯片的话,是不是只能自己创建字库数据放到flash里?我尝试把字库芯片里面的点阵数据转换成bmp图片来使用,也没有达到效果,谢谢

网友B(2020-06-30):
可以参考这个:中文字库芯片gt30l32s4w在emwin图形库中的应用
https://www.docin.com/p-1653108582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这个:中文字库芯片gt30l32s4w在emwin图形库中的应用
https://www.docin.com/p-1653108582.html

...

他这个应该也是采用的UCGUI时代的移植方案了。

RA8875出来那会研究过,效果不佳,直接放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