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ystemView] SystemView uCOS 提示 SYSVIEW_SendResourceList 找不到 ??

楼主(2020-04-22):
SystemView uCOS 提示 SYSVIEW_SendResourceList 找不到 ??

还有一个头文件

网友A:
你使用老版的或者新版的都有这个问题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使用老版的或者新版的都有这个问题吗

老板的 我已经删除了, 没有保存,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呀, 我目前是也的是最新版本的 v3.10  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板的 我已经删除了, 没有保存,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呀, 我目前是也的是最新版本的 v3.10  的就会出现 ...

这样的话就得从相关提供的移植文件里面找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就得从相关提供的移植文件里面找找了。

貌似找了,没有找到啊

之前搞 embOS, FreeRTOS 时,貌似很方面啊,只需要增加相关的 .c 文件及路径就可以了啊, 到了这个 ucos 就不行了 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貌似找了,没有找到啊

之前搞 embOS, FreeRTOS 时,貌似很方面啊,只需要增加相关的 .c 文件及路径就 ...

这就尴尬了,我现在一直用的Event Recorder。

回头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尴尬了,我现在一直用的Event Recorder。

回头我试试。

Event Recorder  这个玩意好用不 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vent Recorder  这个玩意好用不 ??

好用。

网友(2020-05-27):
SystemView\Sample\uCOS-III\SEGGER_SYSVIEW_uCOSIII.c 文件中有
我移植的ucos iii3.08 + systemview 3.12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