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上位机] libusb能不能用于从机USB的开发?

楼主(2020-04-22):
libusb能不能用于从机USB的开发?

网友:
什么是从机USB开发,移植到STM32上,整个USB Device类的设备?

楼主:
使用libusb移植到arm上,然后arm做device, PC做host, libusb支持device吗? 我查网上都是做host用的

楼主:
把libusb移植到arm上,arm做device,通过libusb开发arm device的下位机程序, PC端用host.   但我查了网上好像libusb都是用的host, 不知道能不能用于device端的开发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libusb移植到arm上,arm做device,通过libusb开发arm device的下位机程序, PC端用host.   但我查了网上 ...

不支持。

https://github.com/libusb/libusb/wiki/FAQ

libusb only provides an API for writing software on the host. Of course, if the device also acts as a USB host then libusb could still be useful, but only for the host part of the devic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