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 任务邮箱 提示这个 OS_ERR_Q_EMPTY? 是神马情况啊 ?

楼主(2020-04-23):
ucos 任务邮箱 提示这个 OS_ERR_Q_EMPTY? 是神马情况啊 ?

第一次可以正常接收, 第二次就会出现  OS_ERR_Q_EMPTY  这个了 ???

网友:
表示里面没有消息了。

网友A:
你是不是没给OSQPend函数的opt参数加OS_OPT_PEND_BLOCKING选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没给OSQPend函数的opt参数加OS_OPT_PEND_BLOCKING选项?

我使用的是
OS_ERR osMessageQueuePut(OS_TCB                *p_tc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                 *p_vo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INT32U            pro,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INT32U            Tick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{
  OS_ERR      err;
  pro = pro;              // 防止警告
  TickDelay = TickDelay;  // 防止警告

        /* 发消息,播放新歌 */
        OSTaskQPost((OS_TCB *)p_tcb,   // 任务控制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p_void,   /* 数据地址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p_void),    /* 数据字节数,也可以不是字节数,保证发送和接收统一即可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OPT_POST_FIFO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err);
   return err;
}

#define  xQueue  &AppTaskMusicTCB

if(osMessageQueuePut (xQueue, (void *)pMusicMsg, 0, 0) == 0)   // =0表示成功
{

... ....
}

main {

                /* 接受数据,播放MP3文件或者WAV文件 */
                pMsg = OSTaskQPend(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OPT_PEND_BLOCKING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msg_size,   /* 此参数是接收到数据个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t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err);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没给OSQPend函数的opt参数加OS_OPT_PEND_BLOCKING选项?

貌似刚刚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,就是在创建任务时,OS_MSG_QTY 这个参数默认写成了 0(因为其他任务创建时,习惯性的写成了0,但是到了这个任务没有注意造成的,惭愧惭愧呀), 后续改成 4 或者 5 都可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