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Scope] 邪门,这么给力的J-Scope就是多通道无法调试通

楼主(2020-04-23):
J-Scope的单通道查看已经非常方便,效果也比较给力(AD7606,200Ksps采集效果展示):

昨天整了一天,还是没能解决多通道显示问题,官网的介绍资料来看,多通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D版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D版关系

有可能。

网友:
换Jultra试试

网友B:
我试过每1ms输出16个变量,没问题,只要移值好RTT就能用。是不是你通道1的名称没设置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试过每1ms输出16个变量,没问题,只要移值好RTT就能用。是不是你通道1的名称没设置好?

方便贴下你的代码不。仅RTT的就行。

楼主:
Jultra是什么。

网友C:
JLink Ultra 啊,这个速度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JLink Ultra 啊,这个速度快。

谢谢,我以为你说的是J-Scope的一种工作模式。

现在的速度倒是还行,就是多通道不干活,只有一个通道输出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便贴下你的代码不。仅RTT的就行。
void log_jscope_init(void)
{
      static uint8_t jscope_buffer[1024];
     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t4i2i2i2", jscope_buffer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}

void jscope_log_data(short x, short y, short z)
{
#pragma pack(push, 1)
      static union
      {
            struct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us;
                  short x;
                  short y;
                  short z;
            } data;
            uint8_t bytes[10];
      } record;
#pragma pack(pop)

      record.data.us = HAL_GetTick() * 1000U;
      record.data.x = x;
      record.data.y = y;
      record.data.z = z;

      SEGGER_RTT_Write(1, record.bytes, sizeof(record));
}

网友D:
硬汉多通道遇到什么问题了呢?是像图片这种吗?我显示的是加速度的值。

楼主:
这里也是这么配置的,一个通道没问题,多通道就不行。

比如再配置个通道2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2, "JScope_t4i2i2i2", xxx, xxx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多通道遇到什么问题了呢?是像图片这种吗?我显示的是加速度的值。

就是这个,你这里怎么实现的,我这里就是不行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个,你这里怎么实现的,我这里就是不行。

我也是和10楼的坛友一样的方法,用的是RTT的同一通道,然后打印了多个数据,jscope展示的时候就是多通道了。
<div><div>/* 配置通道1,上行配置 y用于Jscope波形数据输出 */</div><div>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2i2i2i2", g_jscope_buf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</div></div><div>
</div><div>/* 一直打印加速度值和温度,TEST */</div><div><div>Bsp_ReadFxos8700cqAcc(&AccData);</div><div>Bsp_ReadFxos8700cqTemp(&gTemperature);</div><div>DisplayBuf[0] = AccData.x;</div><div>DisplayBuf[1] = AccData.y;</div><div>DisplayBuf[2] = AccData.z;</div><div>DisplayBuf[3] = gTemperature;</div><div>SEGGER_RTT_Write(1,DisplayBuf, 8);</div></div>

网友:
只能用terminal 1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是和10楼的坛友一样的方法,用的是RTT的同一通道,然后打印了多个数据,jscope展示的时候就是多通道 ...

太感谢了,原来如此。

楼主:
太感谢了,原来如此。

我一直在多个通道上测试。

网友E(2020-05-31):
看了帖子之后学到了许多 , 补充下面一点 , 供朋友们参考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2i2i2", RTTbuf1, RTT_BUF_SIZE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当我们这样配置3个通道输出的时候 ,
SEGGER_RTT_Write(1, ch0, 2*66);
SEGGER_RTT_Write(1, ch1, 2*66);
SEGGER_RTT_Write(1, ch2, 2*66);
上面这种输出是不行的 , 因为不符合i2i2i2这种形式 , 不能一次吧2*66个字节全部输出 , rtt会认为是吧2*66个字节拆开为i2i2i2这种形式的.
正确的输出形式应该是这样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6;i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GER_RTT_Write(1, &ch0[i], 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GER_RTT_Write(1, &ch1[i], 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GER_RTT_Write(1, &ch2[i], 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借助一个循环 , 每次按照i2i2i2的形式来输出才可以!
再次感谢硬汉老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了帖子之后学到了许多 , 补充下面一点 , 供朋友们参考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2i2i2", ...

必须一组一组输出

网友F(2020-08-20):
请问硬汉哥这个通道名称“Symbol No 1”有方法改吗?这么看着太不友好了,好像没找到哪里可以改名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硬汉哥这个通道名称“Symbol No 1”有方法改吗?这么看着太不友好了,好像没找到哪里可以改名字。

貌似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