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求助:Reset上电后直接进入HardFault,无法进入C环境的main函数

楼主(2020-04-23):
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:Reset上电后直接进入HardFault,无法进入C环境的main函数。

进入调试时,发现执行到“startup_stm32h743xx.s”文件中的Reset_Handler中的:BX      R0,立即进入HardFault。

网友A:
不使用SystemInit也行?

执行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使用SystemInit也行?

执行下看看

我是用寄存器开发的,在main函数中,再设置时钟,所以不使用SystemInit:

楼主:
另外,我查到是由于新加某个解码函数造成的:

屏蔽解码函数,就可以正常进入main函数;加入解码函数,编译正常,可以下载到STM32H743,但就会发生以上错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寄存器开发的,在main函数中,再设置时钟,所以不使用SystemInit:

SystemInit就是寄存器的,这也不是设置时钟,这个是复位时钟。现在时钟配置都是在main里面实现的。。。

  /*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------------*/
  /* Set HSION bit */
  RCC->CR |= RCC_CR_HSION;

  /* Reset CFGR register */
  RCC->CFG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HSEON, CSSON , CSION,RC48ON, CSIKERON PLL1ON, PLL2ON and PLL3ON bits */
  RCC->CR &= 0xEAF6ED7FU;

  /* Reset D1CFGR register */
  RCC->D1CFG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D2CFGR register */
  RCC->D2CFG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D3CFGR register */
  RCC->D3CFG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PLLCKSELR register */
  RCC->PLLCKSEL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PLLCFGR register */
  RCC->PLLCFGR = 0x00000000;
  /* Reset PLL1DIVR register */
  RCC->PLL1DIVR = 0x00000000;
  /* Reset PLL1FRACR register */
  RCC->PLL1FRAC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PLL2DIVR register */
  RCC->PLL2DIV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PLL2FRACR register */

  RCC->PLL2FRACR = 0x00000000;
  /* Reset PLL3DIVR register */
  RCC->PLL3DIV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PLL3FRACR register */
  RCC->PLL3FRACR = 0x00000000;

  /* Reset HSEBYP bit */
  RCC->CR &= 0xFFFBFFFFU;

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s */
  RCC->CIER = 0x00000000;

网友B:
有中断使能,但是未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中断使能,但是未处理。

你好,程序是加了某个音频解码库,并加上演示的解码函数,就不能进入main函数了。

没加音频解码库前的编译情况:

加了音频解码库后的编译情况:

编译都能正常通过,但加了音频解码库后,就不能进入main函数了,直接HardFault。

网友(2020-07-24):
引用 楼主:
你好,程序是加了某个音频解码库,并加上演示的解码函数,就不能进入main函数了。

没加音频解码库前的 ...

我也遇到,一上电就进入hardFault,甚至Reset_Handler都没有进入

网友C:
特意注册的,刚开始学这个,不知道掌握之后有没有用。 我用的keil,勾了Use MicroLIB就不这样了,没勾的话,在进入main那步就直接跳转hardFaul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特意注册的,刚开始学这个,不知道掌握之后有没有用。 我用的keil,勾了Use MicroLIB就不这样了,没勾的话 ...

将你main函数里面所有内容都注释掉,全编译,然后调试,看看是否还会进
因为不勾选这个,使用的是C标准库,如果使用C标准库的话,且用户调用到了一些C库函数,特别是printf这些,要做重定向。

网友B(2024-09-23):
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根据我的推测很可能是flash超额使用了。
可我128K的flash 才使用了64K.就这个样子了。

上电复位是可以正常运行,如果软件复位就不行了。hardfault 报错BKPT
我都凌乱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根据我的推测很可能是flash超额使用了。
可我128K的flash 才使用了64K.就这个样 ...

配置400MHz主频肯定没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