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请教下,lwip 启动dhcp后,需不需要在本机上设置远程的客户端/服务器端的ip地址 ?

楼主(2020-04-24):
请教下,lwip 启动dhcp后,需不需要在本机上设置远程的客户端/服务器端的ip地址 ?

网友A:
当前我们用的基本都是DHCP客户端,是从DHCP服务器获取的IP地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前我们用的基本都是DHCP客户端,是从DHCP服务器获取的IP地址。

你的 意思 是一般的 开发板或者用户这边 使用的 客户端 是比较多,对吗 ?

一旦客户端获取到 远程 服务器端的 ip 后,远程的 ip 地址是不需要 客户端去设置的是吧 ??

如果 开发板或者用户使用的服务器端,  那开发板上是否需要设置 远程 客户端的 ip 啊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 意思 是一般的 开发板或者用户这边 使用的 客户端 是比较多,对吗 ?

一旦客户端获取到 远程 服 ...

1、是DHCP这个功能,一般小型协议栈都是仅支持DHCP Client
2、我们自己搭建的服务器,IP地址都是固定的,就跟我们论坛服务器似的,IP都是固定。

一般像百度,腾讯这些大厂的域名是固定的,但可以有多个服务器IP。

3、也不用,这种的适合固定IP,可以前期通过UDP广播,统一设置IP

网友B(2021-06-19):
你好,
1:想使用DHCP服务器,该怎么移植了?
2:对方的DHCP客户端在ping 时,首先会发送DHCP协议帧,我方程序中无法回应这个,会导致ping时间很长,大概20s。
3:我看到程序中这个宏定义 LWIP_IP_ACCEPT_UDP_PORT 似乎可以不过滤掉广播地址,这个宏是?组播使用的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
1:想使用DHCP服务器,该怎么移植了?
2:对方的DHCP客户端在ping 时,首先会发送DHCP协议帧,我方程 ...

移植第3方:
lwip原始软件包貌似没带dhcp server,试试这个第3方吧

https://github.com/nodemcu/nodem ... ip/app/dhcpserver.c

网友C(2021-11-24):
引用 网友A:
移植第3方:
lwip原始软件包貌似没带dhcp server,试试这个第3方吧

请问有没有遇到过LWIP dhcp可以获取到IP地址,但就是ping不同。改为静态地址后。就可以ping通。
能不能提供一些思路。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有没有遇到过LWIP dhcp可以获取到IP地址,但就是ping不同。改为静态地址后。就可以ping通。
能不能 ...

这个好像是配置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是配置问题。

DHCP获取到IP后,将DHCP stop了。然后就不行了。不stop就可以了